[钟表] 老爸收藏的一个瑞士老表

楼主(2022-02-06):
瑞士货,也可能是早期香港仿的,不过肯定也有60年以上了,残缺,老爸修表的,都早已经放弃了。就别想修了。
前面是LERIOSA还是啥,后面是德语的不锈钢吧。

网友A:
第一个词不认识,第二个不氧化的词尾able好像只有英语有

网友:
展示藏品吗,还是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词不认识,第二个不氧化的词尾able好像只有英语有

德语吧?

网友A:
我学过德语法语,英语六级,第一个词不认识,第二个词头in表示“不”,中间的oxy表示氧化,末尾的able表示可以

楼主:
哈哈哈关注点都偏了呀,拿那个词百度就出来了,法语还是德语的不锈钢,前面那个是花体的,有空我找找也能找到具体是啥。

网友:
不太会是港仿吧,香港机械制造水平很高吗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继续珍藏了

网友B:
楼主微距拍得不错啊,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微距拍得不错啊,手机?

米6老古董,没钱换

网友:
这是拿来练手的吗?伤痕累累

网友:
应该拿来拆配件的,表冠、把杆、发条大钢轮和摆轮总成都不见了

网友:
找萧错大表哥看看@萧错

网友:
@萧错 表哥看看这个表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老货啊,那时候大都都是黄铜的表壳。能修复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学过德语法语,英语六级,第一个词不认识,第二个词头in表示“不”,中间的oxy表示氧化,末尾的able表 ...

那问题来了,意思到底是:不氧化可以、不可以氧化、可以不氧化、氧化不可以呢?

网友:
坛友好,收到你的站内信,看了下你发的图片,个人觉得除非有特殊纪念意义,并且不差钱。不然没有太大必要去修复这块古董表了。看图目测:调速系统总成、大钢轮,把杆,表冠丢失。亚克力表蒙破损,外壳镀层脱落,右侧两边表耳变形严重,而且这种古董表拆解清洗后肯定还会有别的故障存在,想要修复难度很大,费用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