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插座升个级】

楼主(2022-02-06):
之前一直用86暗盒做的简易维修插座,过年打扫卫生不小心砸裂了,刚好积攒了好多红包,于是X宝、X东、X多四处薅羊毛,重新做了个维修插座。

除8块钱的白炽灯外,所有元件均为积攒羊毛。

带功率显示,输出电压切换显示,可控硅调压。

网友A:
电位器的位置改一下,安装在上面,比较适合。

网友:
白炽灯贵点。我楼下就卖白炽灯,1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位置改一下,安装在上面,比较适合。

估计他这个受安装位置的限制。

网友B:
楼主不打算拆开给我们看看,里边都是啥?

网友:
我的是在一个插座的线路中串一个脚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位置改一下,安装在上面,比较适合。

盒子太小没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打算拆开给我们看看,里边都是啥?

内部有个可控硅调压模块,其他就是表面这些东西,侧面还有一个输出电压显示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