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机械常闭振动传感器,看下结构原理

楼主(2022-02-06):
型号SW420,属于常闭型机械振动传感器,多用于玩具 小家电等等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以用来做烙铁的休眠振动唤醒传感器。

外观,外面套着热缩膜。

除去热缩膜

黑色的塑料外壳,侧面的一个电极和插入塑料外壳里面的金属帽。

另一个电极

抽出一个金属帽

结构很简单,内部有个金属棒。

像个哑铃

剩下另一半电极

两个都抽出来

圆柱形塑料外壳,绝缘。

除去外壳后就是这样

平时内部金属棒受重力影响搭在两个金属帽内部边缘,两个电极被连通导电,当有振动时内部小金属棒产生跳动,瞬间不再接触两个电极,两个电极就不在导通。如果接个led没有振动时led一直点亮,有振动时led会跟随振动亮灭闪烁。单片机采集脉冲的高低电平变化就可以检测到振动。除了这种还有电磁式 压电式 弹簧式等等简易振动传感器,要求较高的高精密场合也可以使用微机电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来检测振动带来的加速度变化,实现精密振动检测。

拆完了复原

再套个热缩管

给它换了个颜色

网友A:
用在玩具上,待机长通有静态功耗问题,适合记录仪等外供电设备。我以前见过气嘴灯常断振动开关,好的铜合金弹簧遇到磁铁没反应,玩具陀螺上LED引脚触点,铁弹簧遇到磁铁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玩具上,待机长通有静态功耗问题,适合记录仪等外供电设备。我以前见过气嘴灯常断振动开关,好的铜合金 ...

就是一个脉冲检测,极小电流就行,静态功耗可以忽略不计。记录仪用这种机械振动传感器根本就达不到可用的最低要求,记录仪必须检测加速度的变化,而不是单纯的振动,有加速度阈值还有方向性检测,这样才能识别出普通的振动和碰撞的区别,如果记录仪用这种简易传感器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误触发~

网友:
拆得好!了解了内部结构。我也见过,没拆过。

网友:
我的爱玛电动车防盗器里面的震动开关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大婶新年快乐!自动感应垃圾桶里面的震动传感器是Sw200d,我买个两只备用,
话说到底是震动?还是振动?哪个更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新年快乐!自动感应垃圾桶里面的震动传感器是Sw200d,我买个两只备用,
话说到底是震动?还是振动?哪 ...

过年好!我感觉不必咬文嚼字,用哪个字都行

网友C:
喝前摇一摇,说的就是这事吧?

过年了,球球应该给它套个红色的热缩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婶新年快乐!自动感应垃圾桶里面的震动传感器是Sw200d,我买个两只备用,
话说到底是震动?还是振动?哪 ...

我觉得震动比较合适,震动是受外力作用而产生的,振动是自主产生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震动比较合适,震动是受外力作用而产生的,振动是自主产生的比较多 ...

刚才我去网上了解了一下,大概意思是震动是无规律的乱震,振动是有规律和大小可寻的,,,平时没注意这些词,今天球球大婶发帖,我也才意识到是有区别的

网友D:
还以为里面是弹簧的呢,看看那金属管貌似是里面装了根弹簧的玻璃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去网上了解了一下,大概意思是震动是无规律的乱震,振动是有规律和大小可寻的,,,平时没注意这些 ...

你买的自动感应垃圾桶是啥样的?好不好用?

网友:
我的烙铁之前用的弹簧的,后来有点生锈,使劲甩都有点难以触发,后来换了一个水银的,这下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里面是弹簧的呢,看看那金属管貌似是里面装了根弹簧的玻璃管

常开的那种应该是根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喝前摇一摇,说的就是这事吧?

过年了,球球应该给它套个红色的热缩管 ...

老兄来了,我也想套个红色的,但是手底下没合适的了

网友:
复原手法点赞,要是我这种手残党,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
太奢侈了,居然拆了,我的t12手柄这个开关焊错了位置,又拆下来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脉冲检测,极小电流就行,静态功耗可以忽略不计。记录仪用这种机械振动传感器根本就达不到可用的 ...

拍摄效果不错,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自动感应垃圾桶是啥样的?好不好用?

是亲戚的,几十元的那种,就是那种家用的一般的长方形状的,上盖可以拆下来的那种,上盖含有一节18650电池,有充电口,手一挥盖子打开,过10秒自动关上,也可以再一挥手关掉,脚碰一下打开再碰关掉等,网上一大堆,都差不多吧,我也不好给你描述

网友:
之前买的白光电烙铁带的就是这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