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内存卡还有救不?

楼主(2022-02-06):
当初拿东西搓了几下,然后就没再识别了!一直没丢,话说这还能修复吗?以前没放大看,这下手机上了个档次,超微距观看了下能清晰看到线路走向!

网友A:
没了,挂断好多线

网友B:
放2000目砂纸上把绿油全部蹭掉,看哪根线断了重新接上

网友C:
看这样子只是断线,连上把数据救出来就可以了,不要想再用。

网友D:
这卡是保一年的,之前还有闪迪卡是保终身的我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挂断好多线

就是想连接上来再用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2000目砂纸上把绿油全部蹭掉,看哪根线断了重新接上

有高倍放大镜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样子只是断线,连上把数据救出来就可以了,不要想再用。

我也这么想把线连上,能连上就想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卡是保一年的,之前还有闪迪卡是保终身的我记得

这个也是闪迪啊,曾咨询过,他们说是人为的,不给换

楼主:
好像也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各位老师好  我的内存卡复制过BIN文件造成写保护  不能格式化  试过多种软件和方法 无效

网友E:
线被你挫断了,没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闪迪啊,曾咨询过,他们说是人为的,不给换

用细砂纸继续打磨然后放大镜看断线焊上就行了

网友F:
找到垃圾桶-投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到垃圾桶-投入-完成

一次不成功再投一次

网友:
这SD卡都是放置在设备中的吧,怎么会刮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卡是保一年的,之前还有闪迪卡是保终身的我记得

早期的2G卡以及以下容量的SLC内存卡很多都是终身保固的,现在的最多都是三年,五年有限保固,有限也就是写入容量超设计后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被你挫断了,没救了

就是想把线给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细砂纸继续打磨然后放大镜看断线焊上就行了

试试先,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在乎多磨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