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灯板电商专供(18W LED吸顶灯光源模组)

楼主(2022-02-06):
不是特价款,买的是18W-4000k的。
铝基板厚度0.6,驱动青稞纸都是双面胶粘贴。
驱动 好简单,应该不是隔离的吧?
实测功率17.5W,灯珠2并18串。
个人感觉驱动有点水

楼主:
驱动芯片BP2863

网友:
现在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就看能用多少年啦。

网友A:
有变压器,不是隔离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变压器,不是隔离是啥?

哈哈,那是个电感。非隔离驱动

网友B:
调反馈电阻,或者换驱动板,把功率减到8瓦耐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反馈电阻,或者换驱动板,把功率减到8瓦耐用很多。

那光照强度也低了很多,也就达不到要求了,我认为意义不大。
如果用额定功率36w的灯,降到一半功率使用,那么 它的光照强度与额定功率18w的会一样吗?
实际也就是光通量与功率的关系图,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不同的灯珠,二者的关系也不同,有谁来说说看

网友C:
我有不少路易华登拆机灯板亮度18W 6500K的,有需要大神说一下。5元一片。10片包邮非偏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变压器,不是隔离是啥?

看似变压器,实际大多是电感。要看反面是几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反馈电阻,或者换驱动板,把功率减到8瓦耐用很多。

18W降到8W,降得太多了。降到12W就能延长灯珠双倍寿命了。

网友:
看着还行啊,现在便宜货都这样,这个算良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变压器,不是隔离是啥?

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隔离驱动变压器的状态是横断,就是拦路虎一样的横在板子上,明确区分出高低压两边。

这种依在一个角落的,一般是电感。。。

网友:
灯珠不少 我买的还没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不少路易华登拆机灯板亮度18W 6500K的,有需要大神说一下。5元一片。10片包邮非偏远。 ...

有图片吗,前几天买了好几块便宜灯板准备替换掉家里的球泡

网友D:
问下我有个灯是两块灯板,中间一块是两并六串六瓦,外边一块是两并十二串12瓦!然后这两块板串联使用的也就是两并十八串用一个驱动,现在里边的小板坏了好几个灯珠,想就用外边的一块灯板可以直接用这个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我有个灯是两块灯板,中间一块是两并六串六瓦,外边一块是两并十二串12瓦!然后这两块板串联使用的也就 ...

能用是能用,寿命难说。见过恒流驱动器标着8W——24W或36W的,在这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E:
功率竟然没有虚标,驱动没看到整流桥,是集成在U1里面还是在板子背面?

网友:
好灯珠加上横流电源耐用,劣质灯珠一般用不久除非改低电流

网友:
大概36灯珠,每个0.5w,用两年年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竟然没有虚标,驱动没看到整流桥,是集成在U1里面还是在板子背面?

背面光光 搜bp2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