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个兄弟一体打印机

楼主(2022-02-06):
  朋友一台打印机是别人留下的,打印两边模糊,换了硒鼓后照旧,所以一直没怎么用,问我要不要,不要便贱卖了,我赶紧说留下吧,拆开看看。这是打印出来的,中间勉强可以看清,两边模糊。

兄弟mfc-7340

拆开

螺丝挺多

激光器

胶布撕开

拆开

仔细看右边的棱边有模糊的灰尘,6个棱边都是这样

用酒精擦拭完,试机,字迹正常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全页面发黑,说明还有别的问题。查资料说有可能是粉的原因,也可能是定影辊的问题,墨粉暂时换不了,就看看定影辊吧。专门打印到一半,拔电源,纸卡到里面,把纸拽出来后,发现定影辊上有未加热的字迹,以为找到问题了,再拆开一遍。

压力辊有破口

大拆

多拍几张照片,防止装不上去

拔定影套件时,线和线路板连接的地方拔出来了,又把这边的大拆了。
用丙酮清洗了定影辊,打印出来后还是显黑,估计是墨粉的可能性大吧。

装上后发现多了好几个螺丝,发财了。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期待你最后完美修好的消息。

网友:
拆这玩意儿太要时间了,我一台联想的也是两边有点黑,不是太明显的那种,平时打打作业,就赖拆了

网友A:
你都知道问题所在了,偏偏还选择最难的解决途径,定影好拆不好装,装的不好,手动双面算是废了,二次打印搞不好会卡纸,褶皱。
你也说了 一直没怎么用,粉也有有效期的,这种长就不用的机子,基本都是粉过期变质引起的,倒掉加瓶粉就行了,也遇到只是粉盒表面接触空气的粉过期,这点变质的打完,内部的粉还是照样能用的情况

网友:
拆这种玩意最好是变拆边拍照,不然拆出来容易,重装回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问题所在了,偏偏还选择最难的解决途径,定影好拆不好装,装的不好,手动双面算是废了,二次打印搞 ...

手里没有现成的粉,新换的硒鼓不到一年,应该粉没变质吧,我手里有台三星一体机,4-5年没加粉了,偶尔用,还是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现成的粉,新换的硒鼓不到一年,应该粉没变质吧,我手里有台三星一体机,4-5年没加粉了,偶尔用 ...

粉与粉的性质不一样,退一步说也是先紧着简单的来嘛

网友:
装上后发现多了好几个螺丝,发财了。

网友:
没事,拆了装上还能用就行

网友:
类似的机型通病,因为激光器容易脏,需要定期清理干净,清理了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动手,需要做足准备,等以后换粉试试吧

网友:
找维修手册拆,不会出现这种多零件的问题。记得用分格零件盒装

网友B(2023-05-17):
没拆过激光打印机,只拆过喷墨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激光打印机,只拆过喷墨打印机。

我也只拆过喷墨的,我现在用爱普生3118

网友:
多这么多螺丝,估计废了。

网友:
耗材不便宜吧

网友:
赚了这么多螺丝

网友:
我也有一台兄弟MFC-7340的打印机,好像是相同的问题。待有时间也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