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RO净水机高压开关拆解

楼主(2022-02-06):
家里海尔RO净水机水泵经常不停机,初步判断是高压开关失效所致。网购一高压开关更换后恢复正常。更换下的旧开关拆解后看看挺简单的。

网友A:
看结构与老式燃气热水器上的水气联动阀有些相似----水压达到一定压力时通过膜片顶开常闭微动开关,进而使增压泵停止工作。里面那个弹簧应该是调整压力的吧,没先试调一下?当然,如果是微动开关内部出现问题,那就只能更换了。
家里也刚刚装了台RO净水机,但使用中发现废水比明显高出厂家宣称的1:1,估计1:5都不止。倒是能有规律停机,但每次工作时间太长,不知是哪儿的问题,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与老式燃气热水器上的水气联动阀有些相似----水压达到一定压力时通过膜片顶开常闭微动开关,进而使增 ...

应该是废水比有问题了。找厂家售后解决。一般会寄一个废水比来,自己换上即可。

网友B:
我的是废水阀容易坏,废水流不停,新的换上很快又坏

网友C:
是5个过滤芯的那种么?是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制水?综合成本多少?麻烦给建议是自己上净水机还是喝小区里的那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5个过滤芯的那种么?是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制水?综合成本多少?麻烦给建议是自己上净水机还是喝小区里的那 ...

自己买RO机,算上折旧,一大桶16.7升成本不到4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废水阀容易坏,废水流不停,新的换上很快又坏

不一定是坏!主要是水垢会阻碍阀体里面的金属活塞卡涩,清理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防水,微动开关坏了,去卖电料店买会有,人民正泰之类的,电子配件也有卖,买个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