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限流维修插座

楼主(2022-02-06):
过年放假做了个可调限流检修插座,

面板上小黑键是启动按键,电位器是限流值调节,大按键是灯泡限流开关,

互感器电流检测,

358运放电压比较,超过电流设定值断开自锁继电器,

最大电流15安

网友A:
里边挺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挺复杂啊

经常维修变频器和开关电源,以前只能靠灯泡限流,现在又增加运放和过流保护继电器,电动车充电器外壳又不想更换,旧零件,有点乱

网友:
这个功能真不错,以前都是串灯泡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