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原理图上继电器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02-06):
如图所示,原理图上看到继电器如下图所示,不知道通电工作和断电后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个人画了个简要的工作原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希望能看懂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一种是经过了电阻网络
一种是直通

网友A:
感觉是这样,假设绿色线路是继电器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这样,假设绿色线路是继电器吸合

大神K12 和K13是可以单独控制的,分别通电和断电,实物继电器的引脚是这样的!我看的头晕,完全看不出定义引脚了,跪求帮助,谢谢

网友:
看下去应该是1,16是线圈,4-6-8一组,13-11-9一组,用万用表量一下那个是常开那个是常闭就好了。

网友:
原理图上画的一般是断电状态吧。 继电器就是一个双刀双掷的。 按下图序号断电:1-4 通 2-6 通
上电:1-3 通 2-5 通

网友B:
[
网络匹配阻抗50Ω。

衰减值与电阻值
量一下继电器工作状态及触点良好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网络匹配阻抗50Ω。

对就是这个50欧姆阻抗,我该如何连接继电器?继电器实物引脚我已经上图了

网友:
请各位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50欧姆阻抗,我该如何连接继电器?继电器实物引脚我已经上图了 ...

两只继电器应该是单控的双刀双掷,K12吸合,K13吸合,衰减值为-30DB;K12吸合,K13释放,衰减值为-10DB;K12释放,K13吸合,衰减值为-20DB;K12释放,K13释放,衰减值为0DB。
重要的是继电器状态和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继电器应该是单控的双刀双掷,K12吸合,K13吸合,衰减值为-30DB;K12吸合,K13释放,衰减值为-10DB; ...

感谢你的帮助,我想了想,只用将6、9、11、13全部接在一起即可胜任工作,把4脚和8脚留空即可,这个电路其实只用一组单刀继电器即可胜任工作,这老外真是的还用双刀继电器,想的我头大,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我想了想,只用将6、9、11、13全部接在一起即可胜任工作,把4脚和8脚留空即可,这个电路其 ...

我觉得还是要认真再查一遍,如你所说,单刀可以解决,为何要用双刀?成本控制又是为了什么?会不会有什么遗漏?

网友C:
参照电路图通常画法:线路交叉处带点的为连接,不带点的不连接;继电器动触头相接的为常闭,不想接的为常开,那么:
继电器k12或k13通电时~——32——32a——31a——31——21——21a——22a——22——
任何电阻不接入。
继电器断电时才有各个电阻接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照电路图通常画法:线路交叉处带点的为连接,不带点的不连接;继电器动触头相接的为常闭,不想接的为常开 ...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吸合时,不加衰减器;释放时,衰减器加入。否则,按原来的模型分析,继电器吸合后,还存在有接地电阻,信号自然会有较大的衰减。若两只继电器都吸合的话,那么就会形成R21与R30并联接地的支路(18.7Ω),既对信号形成衰减,同时也破坏了阻抗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吸合时,不加衰减器;释放时,衰减器加入。否则,按原来的模型分析,继电器吸合后 ...

你好我按照你的电路图 重新跳线后测试发现功率比正常大了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吸合时,不加衰减器;释放时,衰减器加入。否则,按原来的模型分析,继电器吸合后 ...

是不是反了,我猜是不是释放时不加衰减器,吸合时衰减器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吸合时,不加衰减器;释放时,衰减器加入。否则,按原来的模型分析,继电器吸合后 ...

实际是30现在测试出来显示300,实际如果是50那么显示5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是30现在测试出来显示300,实际如果是50那么显示500了

1、衰减器的加入与否:如果是自动,就要看前方电路的设计使用要求;若是手动控制就无所谓,根据需求手动操作即可。
2、功率大10倍,电压值?功率值?电平值?设计30显示300,单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衰减器的加入与否:如果是自动,就要看前方电路的设计使用要求;若是手动控制就无所谓,根据需求手动 ...

应该还是衰减器的问题,我按照下午我自己修改的电路图测试发现功率小了一半,按照你这个电路图又大了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衰减器的问题,我按照下午我自己修改的电路图测试发现功率小了一半,按照你这个电路图又大了10倍 ...

功率电平和电压电平的关系.r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