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一把“小钢侠”

楼主(2022-02-06):
主要材料为小凡12v无刷锂电钻,原设计三级行星减速,其中第二级可锁定,具体体现为高低两档可调。改装主要思路取消第三级减速机构,保留第一二级不动,这样改好后电钻选择高档的情况下最高转速仅经过一级减速,比原来要快很多,扭矩也比直驱的角磨机要大很多。直接上图

楼主:
拆下第三级行星齿轮,没有条件焊死,只能用胶水粘死,然后把五个小齿轮突出部分打磨掉。

网友:
还能这么玩啊

楼主:
既然拆开了,干脆把电池也改为威克士的规格,拆下原来的接插件,找了个坏掉的威克士充电器拆下电路板上的插片待用。

楼主:
小凡的电池和威克士的外形基本一样,只是插片位置不一样,找了块塑料片,外形裁剪成小凡一致,对着威克士的电池插片位置打好孔,用ab胶粘好,焊上线。电池仓内如图需要打磨一下,否着电池塞不进。

楼主:
过程拍照较少,大家见谅,上张最终完成照片。

楼主:
现在还缺保护罩和角磨片的夹板,估计是买不到的,等过几天抽空自己车一个。

楼主:
机器功率较小,打算使用76mm的切割片,内孔为10mm,应该和小钢侠的规格一致。

楼主:
两种电池比较

网友A:
外形很像了,比较紧凑、秀气。但握持方向相差90度,比较别扭,特别是用来切割小东西时(打磨时倒可以算是个小优势)。我当初也用29元充电钻做了这么一个,切割时很难用,后来只好把电机放在机身前面横置了。
另:一般小型手电钻的输出轴螺纹直径大多都是3/4吋(即9.5mm多一点)的,内孔10mm的切磨片直接利用应该就行了,配上相应的夹板和螺丝即可。至于保护罩,100型普通角磨机的成品保护罩稍加改造就能用上,重新制作还是比较麻烦的,除非有现成的材料和工具。楼主DIY的重头戏应该是取消了齿轮箱的末级减速,属于不可逆的破坏性改造,有点可惜。记得有坛友嫌单速充电钻转速太慢,是用一不锈钢圆板替代的第一级行星齿轮,而且还推出过成品。
其实,感觉还是像小钢侠哪样采用直驱的方式更好,无论是同心度还是噪音控制方面都会比减速箱结构要有优势,毕竟切磨操作时转速比扭力要更加重要。

网友:
更像是手枪型直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很像了,比较紧凑、秀气。但握持方向相差90度,比较别扭,特别是用来切割小东西时(打磨时倒可以算是个 ...

关于握持方向问题确实不好弄,只能想办法利用正反转开关改为锁定键来缓解这个问题。家里锂电钻有好几把,这个小凡买来就是打算改切割机的,所以也没什么可惜。博士的电机估计转速又高扭矩又大,普通电钻改得直驱方式确实转速很高,但缺点在于不能吃力,因为扭矩小,很容易卡死停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握持方向问题确实不好弄,只能想办法利用正反转开关改为锁定键来缓解这个问题。家里锂电钻有好几把, ...

小直径的切割片更需要的是线速度也就是转速,小钢侠2万转的转速保证了切割片的线速度,再者才是考虑有劲的问题。有没有劲就得看机器的功率了,反之有劲没线速度也是没什么切割效率的。买了一个国产版的小钢侠,电机轴4毫米,细得和牙签一样,主要是转速高,动平衡没做好震动大,玩两下就被我玩坏转子拆成零件了。锂电角磨机功率大,想要12V下也很出力对电流供应要求很高,论坛里见到一个坛友发的山寨小钢侠的图,电池触点的胶壳都被烤变形了,电流太大了。所以我就不折腾了,博世买不起。20V角磨机220V角磨机都有,买这个也是看重的小巧,干点细活更得心应手,声音也小一点,看来还是我要求高了一点。

网友:
直流这种还行速度慢点,,交流就220v东城。加减速就一级还行。

楼主:
其实只是为了晚上做些小手工不扰民罢了,对它的切割能力要求不高,电池能通用威克士的12v平台就可以了。

网友B:
不错,我也想着这么改的,这么改了以后,扭力环应该调节不了了吧,不过也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也想着这么改的,这么改了以后,扭力环应该调节不了了吧,不过也不需要 ...

我把扭力调到了最大,然后把内部的三个凸起切掉,这样外部的扭力调节环就是处在空转状态,在安装保护罩后随便怎么转都不会影响,还有限位功能。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