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年第一帖,给超硬不锈钢刀钻一个孔。

楼主(2022-02-06):
不锈钢刀钢质硬的不得了,麻花钻只能钻一点点,钻不透。硬质合金专用钻头还要买,没必要了。

冲击钻头行不行?不是镶着硬质合金吗,一试,OK!

一把钻孔,一把倒角。

成品。

顺祝大家新年好,给加分的坛友,有斩获!

网友:
用含钴的钻头

网友A:
刀的后面是什么大作?

网友B:
不错不错下次我也试试

楼主:
试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的后面是什么大作?

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用电焊 烧穿

网友C:
年前我的厨刀柄坏了,用了普通钻头,不锈钢钻头都没有打穿,就一个一毫米深的小坑,钻头根本不进。用电锤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试过用三角钻开孔,用钨钢旋转锉扩孔,也还顺利。钴钻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下次也用电锤试一下

网友:
去年给菜刀换柄扩孔,用了麻花钻,边打边加水,报废一支也没钻成. 后来用了金刚石磨头,倒是很容易弄好了.

网友:
乱猜是1521

楼主:
类似,帖子发过。

网友D:
看别人做刀的,都是用瓷砖三角钻头打孔的,自己磨锋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别人做刀的,都是用瓷砖三角钻头打孔的,自己磨锋利一点,

瓷砖钻头可以的,试过。

楼主:
电焊高温会损坏材质,大工件尚可,小的行不通。
本帖分享可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我的厨刀柄坏了,用了普通钻头,不锈钢钻头都没有打穿,就一个一毫米深的小坑,钻头根本不进。用电锤头 ...

我有很多麻花钻头,黄 色镀钛,白色锋钢,硬度不够。
最好用台钻,厨刀要固定的很好,不然连钻头一起转,那就旋转飞刀了,很危险。

网友E:
用三角钻或者十字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角钻或者十字钻

早说呀,我征求过坛友意见,要买专用钻头,还要花钱,手头上冲击钻头有,瓷片钻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