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个惠普笔记本兼容 山寨电池无锁的 充不进电。谁了解保护板?

楼主(2022-02-06):
很多兼容的笔记本电池,都没有锁的。
但这个因为天冷,并且过放,导致能识别,但端电压只有9.5V,所以充不进去。好像要10V才行。

那几个接口是怎么样的?能否用稳压电源充一点,让电压起来?
哪几个脚?
所以想了解下保护板,山寨的,兼容电池的。

网友A:
山寨的拆开充吧,不会锁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拆开充吧,不会锁死的

这种电池就怕拆了装不上啊,外壳不好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就怕拆了装不上啊,外壳不好粘啊

山寨的比原装好拆,我拆了几块原装的,都是某一节有点问题就锁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比原装好拆,我拆了几块原装的,都是某一节有点问题就锁死的。

拆是简单的,修也是简单的,就是外壳复原麻烦

楼主:
其实这是个非常巨大,重要的技术小问题。。。无数的兼容电池都会遇到。

到底外接电源接哪几个脚?

网友C:
电池接口除了正负,其余的是检测脚,不拆开壳子没办法单独充电。

网友:
贴纸揭开,大头针插在电池之间,单串充电即可。

楼主:
是啊,有一节电压很低,到底怎么单独充它,而不破坏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口除了正负,其余的是检测脚,不拆开壳子没办法单独充电。

多谢,是这样的。各个脚之间就没有电压。
也行要把那些个贴纸撕下来

楼主:
可以从充电口附近撬开。
在保护板上有四个焊点,每每临近的两个之间测量电压。
有一组电压低到2.4V,找个稳压恒流电源,调到4.2V,1.5A,充5分钟。用表笔插入接触。
充到3.3V-3.5V左右。这个电压你可以测其他两组来决定。
再装入笔记本里,就可以充进去了。

用一点点胶把裂开稍微粘下。

网友D:
电池如果没坏,可以在两端开孔,看见电池两极,找个12V电源充一会。再放到笔记本里就行。我这么干过。

网友:
山寨的电池拆开也会导致锁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如果没坏,可以在两端开孔,看见电池两极,找个12V电源充一会。再放到笔记本里就行。我这么干过。{:013 ...

但是,电池触点那里,没有电压,恐怕不行。。???

要么开壳   要么打孔

网友E:
我的笔记本山寨电池也是这样冻坏了,笔记本放车上过了一晚,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笔记本山寨电池也是这样冻坏了,笔记本放车上过了一晚,完蛋了。

先不要破坏。基本上可以复活

楼主:
它的保护板根本没有锁的功能。甚至不接电池,也能识别。可以自己去换更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要破坏。基本上可以复活

拆的时候可能是碰到保护板了,完蛋了!单节都慢慢的充到3.5v,可惜保护板,电脑不认了,还是充不了电。重新又买了一个原装的电池60块,也是库存8年全新的,也是抱着赌的心态买的,来的时候也是过放,好在多次插拔慢慢的给充上了,比山寨电池强太多了。

网友E:
咱俩电脑都差不多,我的是2560p。以前的电池是6节的,最后买的这个原装的是9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俩电脑都差不多,我的是2560p。以前的电池是6节的,最后买的这个原装的是9节的。 ...

电池实际上是一样的。原装的早都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