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微波炉G80F23CN3LN-Q6,维修失败了

楼主(2022-02-06):
过年回家发现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型号:G80F23CN3LN-Q6)不能加热了。什么都正常,运转都正常,就是不加热。
拆开看看吧。。

正面

上面的标签,一级能耗

背后,也没太多灰尘,才用了三四年就坏了

背后的标签

上盖

拆开,看到磁控管了

按键板

高压电容和高压二极管

高压变压器

按键板

上面很多温度传感器

楼主:
网上说,一般是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磁控管这几个东西坏
先查保险吧,0.75A的,数字万用表测量无穷大阻值,确定是坏了
掰开看看,都成碎片了

高压电容,数字表简单测试有充放电表现,暂且认为是好的吧

高压二极管,数字万用表无论任何电阻档位测,无论正反向,都是无穷大阻值
难道高压二极管不是二极管吗?怎么测出来无论正反向都是无穷大阻值??
暂且也认为坏了吧

淘宝来不及了,去电子铺买了0.8A的保险,还买了高压二极管
高压二极管,买的时候没有一样丝印的,老板给我拿了另外一个丝印的,说也可以用
但是新买的高压二极管,我拿数字万用表无论任何电阻档位测,无论正反向,一样是无穷大阻值。和原机的一样!
是我买的高压二极管是坏的?还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
最后换了保险和二极管,一样不行,不加热而且运转几分钟好像有烧焦的气味。

明天要搭车回去工作了,没时间先不搞了。

但我还是很好奇:新买的高压二极管数字万用表无论任何电阻档位测,无论正反向,都是无穷大阻值。是我测量方法不对,还是老板卖我的高压二极管是坏的?
万用表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拿我其他普通二极管测量,一边是无穷大,一边是有阻值的。

网友:
把门开关都换了试试。

网友:
看看风扇转吗,上次我家加热不好就是风扇的漆包线和插头之间开焊了

网友:
三大件买了直接换上就行,还不行就是磁控管坏

网友:
都说运转都正常了,简单故障,不是二极管就是磁控管,有经验非常好修,没经验另说。

网友A:
高压电容注意高压,不插电也要先放电!!!!!
一般高压保险管坏多见。就是那个白色塑料条状壳子里面。

网友:
我的一台微波炉一通电就跳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容注意高压,不插电也要先放电!!!!!
一般高压保险管坏多见。就是那个白色塑料条状壳子里面。
...

放电,拿多大的电阻去放合适呢?

网友:
高压二极管用数字表好像是检测不出来,用指针万用表10k档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B: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换了保险和二极管,一样不行,不加热而且运转几分钟好像有烧焦的气味。

明天要搭车回去工作了,没时间 ...

高压保险烧,测一下磁控管对地(外壳)短路不?那个二极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二极管 串 220v 能量到110v电压就是好的

拼多多上三件套 8块钱 包一套 电容 二极管 保险

网友:
我的微波炉也是,运行正常,声音正常,就是不加热,后来发现是保险断了,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拿多大的电阻去放合适呢?

我一般用灯泡。瞬间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这家伙太重了,我家也有个才偶尔用用,几年就不加热了

网友:
有焦糊味,是否变压器烧了。现在都是铝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一般是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磁控管这几个东西坏
先查保险吧,0.75A的,数字万用表测量 ...

你基本的东西没搞清楚,能修好?高压保险管不是普通的保险管(专用,里面有弹簧),高压二极管也不是普通万用表就能测出好坏的。还是找专业人员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