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小熊绞碎机刀头

楼主(2022-02-06):
昨日,用小熊绞碎机绞肉时发现下层刀片旋转正常,而上层刀片近似不转。勉强将肉绞完。今日清洗后,将刀头拆开检查一下,原来是卡槽磨损过度,下层刀片无法带动上层刀片(打滑)。
磨损程度肉眼可见。

上网搜寻一下,购买刀头需要20-30元左右,十来块钱的不敢看,恐质量不佳。搜寻中看到一款一体的刀头,遂萌生想法自己动手修修看。
将刀头拆开,在下层刀片的槽位突出部分的中心,用1mm钻头打个孔,找来M1.4*3的不锈钢螺丝拧入(以不影响上层刀头装配为准)。另一面也如此。

装配完成,使用效果一级棒。

楼主:
不是会过,而是消耗太快。购机时的刀头耐用些,两三年。这另购的也就一年多,所以不得如此。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搅打物稠一些,刀片就会在搅打物里形成4个空槽,然后在里面空转,光出声不干活.

网友:
赞成这种小修理,通过简单地动手就可以使家里的小电器延长寿命,减少浪费。

网友:
大神,佩服,支持这样干

网友:
我买的新的绞肉机也是这毛病,我打孔用铝铆钉固定的,另外这个刀片不需要买新的,钝了可以磨,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