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捡回来36v交流转usb充电

楼主(2022-02-06):
想改装成12v直流输入,5v输出
查不到dx3524a这个芯片电路跑了个图,不知道有遗漏没

网友A:
在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上接12V试试看,一般都是宽范围的DC-DC芯片

网友B:
找芯片的供电脚,把芯片供电电阻减小,应该能工作,输出电流就不一定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上接12V试试看,一般都是宽范围的DC-DC芯片

试过去除整流桥,在电容那里接12v,usb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去除整流桥,在电容那里接12v,usb没有电压输出

芯片电压太低,工作不起来,把大电容到芯片供电脚的电阻调小试试。还有先供36伏电试一下,确定模块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芯片的供电脚,把芯片供电电阻减小,应该能工作,输出电流就不一定有保证。 ...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电压太低,工作不起来,把大电容到芯片供电脚的电阻调小试试。还有先供36伏电试一下,确定模块工作正 ...

没有36v交流电,试不了

网友:
R1似乎是芯片供电电阻,适当减小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36v交流电,试不了

直流也行电压要4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也行电压要40多伏

没有,看来要搞个电瓶车充电器改个可调电源,一步步来

网友:
不一定 要知道有的手机USB充电器接220的  拿来接在50V直流一样能工作      所以你在桥堆后面电容处接上12v看看能不能工作  如果非要12V降压到5v 还不如买二手车充拆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来要搞个电瓶车充电器改个可调电源,一步步来

可以。改以前首先要确认可以正常工怍,否则是很难改成功的。如果电源芯片工作电压大于12伏,则永远改不成。

网友C:
芯片工作电压一般就是12V,把芯片供电电阻换成1K左右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工作电压一般就是12V,把芯片供电电阻换成1K左右的试试

画了个图,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了个图,你看看

把R1换成10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1换成10K的试试

替换了10k上去,没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替换了10k上去,没电压输出

那就换一个10k的可调电阻,慢慢调小看看了,有输出了再换对应的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一个10k的可调电阻,慢慢调小看看了,有输出了再换对应的固定电阻

换上10k电位器上去调试也是不能启动,没有电压输出。放弃了
拿lm2596模块画了个板替换上去

网友C:
用2596-5.0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596-5.0比较好吧

可调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