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遗忘多年的电源SunLeader SLD-3002A,似乎坏了

楼主(2022-02-06):
过年回家,翻出了一个多年以前的电源,试了下,似乎坏了,或是记忆出了问题,依稀记得是可以调压的,现在电压是42V不可调了。

网友A:
这都能忘?30v2a还是挺实用的啊,一般小负载都能测啊

网友:
大概使用723的吧,这配图?!绝了,你猜?

网友:
这个指针表头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忘?30v2a还是挺实用的啊,一般小负载都能测啊

20多年了,以前用的时候也用不到这么高电压

网友:
新力达?做过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