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博世GDX18V-1800C的相关讨论、起子机与电动扳手

楼主(2022-02-06):
一、前言

博世GDX18V系列是采用官方设计的双用四方轴,也可以夹六角柄套头,如下图

它这种设计是否具有实用性?及第三方国产双用四方轴套在别的产品上(比如低转速的电动扳手)是否实用?

二、起子机与电动扳手的区别

【基本须知】:18650锂电池放电电压3.6V,充电电压4V,5节就是18V与20V,所以本文中18V就是20V产品(12V就是10.8V),不再双标

起子机与电动扳手结构一样,起子机的扭力是35-230NM左右,电动扳手一般是180-500NM左右(气动扳手可达850NM),起子机的专业是拧燕尾丝(当然用它当电钻用或折汽车上的M10的螺帽也没有问题,电动扳手就主要是拆大螺丝了,起子机的转速一般2600RPM左右,还有上3400RPM以上的,而电动扳手普遍在2000RPM左右,也有2800RPM的,转速高意味着拧燕尾丝省力,扭力大意味着拆大螺丝OK,但很多网友提到自己买的电动扳手吃灰了,扭小螺丝吧扭力大,扭大螺丝吧(比如汽车轮胎22mm的螺丝又拧不动)所以吃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文章的目的就是找出一种产品让它即当扳手又当起子,让它不吃灰

三、拆汽车轮胎需要多少NM?

18V的起子机与300NM的电动扳手宣称拆卸汽车轮胎是否为虚假宣传?100%虚假宣传!18V的起子机普通作到180NM-230NM之间(老产品一般是180NM,新产品一般在200NM左右),我们不说它是否能拆卸汽车轮胎,咱就说常见到的电动扳手,淘宝一搜出来的是啥,280NM,290NM,300NM,340NM,350NM的电动扳手,这些都写着可以拆汽车轮胎,它们能拆吗?

2022年1月22号山东德州大雪,出门一启动撞到路牙上轮胎破了,心想吃灰的大有5733PLUS(宣称350NM)终于用上了,结果4个22mm的汽车轮胎螺丝,一分钟下去一个也没拆下来!!如下图

最终结果如何,最终还是用这个350NM的电扳手将4个螺丝全拆下来了,每个螺丝锤了也不知道2分钟还是3分钟,感觉把螺帽全锤坏了,就是这么费力!想象一下,350NM的专业电扳手都拆不下汽车轮胎,180NM就敢拆汽车轮胎了?那么为什么它拆不下来?我朋友就是专业补胎的,今天去他那里换胎顺道拍了他那里的气动扳手的扭力值,如下图

高达850NM!!就这东西平时安轮胎螺丝,哒哒哒几下也没感觉怎么样,但它能输出850NM!那些说自己200NM可以拆汽车轮胎的黑心商家为何要骗我们!!

我们在选择工具时可能纠结,要不要放弃300NM左右的电扳手因为它能拆汽车轮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根本就拆不了汽车轮胎或者费很大的劲才能拆,那么现在我们不必留恋它,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作弱电的来说实在是有点无用武之地,起步扭力大约是200NM左右,300NM吧,又高不成低不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只适合架子工,也有500NM左右的电动扳手,就真正的只是拧汽车轮胎了,有多少人弄这个,反正专业干汽车的都用气动扳手!

四、贴合生活的起子机

早期的起子机好像没有档位调节,我最早用的锐奇6412D(12V)虽然有档位调节但感觉不出1-2-3档有啥区别,官方也没有转速与扭力的差别参数明示,所以这种所谓的档位调节当成没有就行了;18V的大有5733起子机(18V)也有档位调节,但也没有官方的转速与扭力区别所以也当成个残废理解就行了;用过威克士WU132(12V),有清晰的档位转速与扭力的标示,感觉是很实用的,比如一档1200RPM,35NM,就很实用,拧M4的小螺丝没有问题,它是非常出色的产品,钻厚工字钢比什么6412D强,这东西一深入工字钢就开始锤还锤不动,但WU132能锤动,但经常触发锤击,前面的文章说过,触发锤击的缺点就是容易断丝,不连续锤没事。所以一直想整18V的起子机,但这一次又想一次整好

上图为西瓜视频上别人做的起子机评测,在高转速大扭力下,那什么六角柄套筒直接断柄了,这就说明,对于200NM左右的起子机在高转速下,要想不断柄,还得弄个双用四方轴,研究来去,也许我们可以在淘宝买个威克士WU279(电扳手)专用的双用四方轴(磁铁),安于威克士WU290D(起子机)上,前面也说过了,350NM的电扳手都高不成低不就(也许就只适用于架子工),所以这里只讨论改造18V的起子机,至于威克士279的双用四方轴能不能安于290D上这个不知道,听说有人改过,但没搜到相关文章,个人感觉是能改的,但是不完美

五、国产双用四方轴

博世GO2大家都会改掉磁铁套头,因为稍微扭力大点那个磁吸套头就掉头根本就没法用,所以改,改了就不掉头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国产双用四方轴,我看也就是大艺系列的双用四方轴有卡簧(卡簧就意味着六角柄插在上面不掉头),像威克士,大有,博世,得伟的都没卡簧(东成的280、290系列也有卡簧,280与290就是280NM与290NM的意思,只有2000RPM左右,这转速拧燕尾丝是低效的),所以也不可能为了拧燕尾丝弄个东成280电扳手改装批头,就像前面的,能不能弄个东成18V的电起子安上东成280的双用四方轴呢?好像没发现东成有对应系列的起子机,高速高扭力还有三档调节的国产便宜货就是威克士WU290D这个,这个双用四方轴是磁铁的不支持卡簧,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可能是轴内孔打的太深了?因为大有5733PLUS电扳手转速高达2800RPM,虽然起步扭力大,但对于已经有大有电池的网友来说,对于便宜的大有5733PLUS电扳手如果弄个带卡簧的双用四方轴倒是也能将就,但大有的也是不支持卡簧,这就是不完美,有网友说可以整大有5733起子机啊,大有5733起子机空载2500RPM转速太垃,也有网友说可以将5733PLUS电扳手改成起子机接头,但此时又想不能安1/2套筒了总感觉是遗憾
六、博世GDX系列

博世GDX18V系列原是起子机早期180NM产品,新品都是200NM左右,它就是官方设计的双用四方轴,好像价格也不贵,我们用它即可以当起子机拧螺尾丝,也可以当电扳手拧些汽车螺丝或监控立杆之类的(监控杆用的多是M16螺栓-M24的螺帽,正是200NM的工作区间),所以说这个产品的设计,才是真正的实用佳作。

我对GDX的认识还是手机淘宝上推送的一条广告,看到了还有这种产品,不过当时看到的是GDX18V-LI,有刷,180NM,无档位调节,感觉是个鸡肋,有的产品上标着18V-EC,有三档调节无刷,但185NM感觉也是鸡肋,因为之前WU132的140NM感觉拧工字钢都会触发锤击,所以感觉180NM也不大行;现在淘宝上能买到的就是GDX18V-200

因为1800磅约为200NM,所以

欧版:GDX18V-200C
日版:GDX18V-200CH
美版:GDX18V-1800C
中国:GDX18V-200

凡是带C的都有档位调节,只有中国的没有档位调节,没有档位调节不完美啊,在西瓜视频上看过一个视频,如下图

说是美版的1800C批头只支持短沟,但可以买长短沟通用批头,但有网友说GDX18V-200C,就是德版的支持长沟(但也有网友说欧版也不支持长沟),也有网友说,除了美版只支持短沟外,欧版与日版全支持长沟?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清楚的是200C比1800C贵360元左右!仅仅是一个长短沟的差距就能差360元RMB?有网友指出美版是欧版的缩水货,但并没有指出具体缩在哪里,还有网友说两者一样,只是单位不一样而已,这也是想请教的地方,两者200C与1800C到底值不值差价360?

1800C可以花200元左右加个蓝牙模块,与APP配套能调一些没用的参数等同残废,但新版的GDX18V-210C或GDX18V-1860C的蓝牙就不是残废了,说是锁住批头输出210NM,不锁批头就是用四方轴能输出370NM?APP上还能调模式与转速啥的?但很贵

所以性价比的1800C似乎是唯一OK的选择了

七、GDX18V-1800C的遗憾

博世官方并没有就GDX18V-1800C或200C作出不同转速下扭矩的区别,目前三档转速是是1100/2300/3400RPM感觉很暴力很OK,今天在手机上从哪里看的(现在找不到了)好像是18V-EC?这个产品?扭力是46NM-175NM改天我再找找数据,要是这样估算的话,1800C的扭力范围应该是60NM-200NM之间,这样看还行

不知道为啥关于这个产品好像贴子很少,数码之家就搜到一篇,冰冰购4个月?一般人等不了,现在网上查着说是2周左右到货
看了一个链接(https://www.cpooutlets.com/facto ... 8v-1800cb15-rt.html),如下图

这网站上面是专门卖博世GDX18V-1800CB15翻新货的(官方翻新?),120美元现在约763RMB,然后淘宝上关于1800C的裸机多是1000元左右,咱们要是海淘,他们会不会给咱这种产品,这怎么侦别

不过亚马逊有日版的200CH(https://static.amazon.cn/dp/B07H9MM7B5?dchild=1)

要是怕淘宝或闲鱼上的卖家不靠谱,亚马逊相对来说能靠谱?我之前从来没有在亚马逊上购买过东西,有经验的网友可以指点一下

最后,大家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有什么想说的,我是准备入的,有些东西,只有拿在手上才知道它的缺点,等入了再来发个详细的研究

感谢留言、指点与赐教

网友A:
5733拆不下来螺丝的原因就是用风炮上的螺丝,风炮劲儿太大了把螺丝拧得太紧。出厂时候上的螺丝,扭矩没那么大。

网友:
你引用的那个红衣服测试起子机是牧田172   最大扭矩180N   国内修车店除了少数高端店有扭矩扳手  其他都是大风炮走你  所以拆不了很正常  最后  我感觉这玩意不实用   专注才能产生美

网友:
风炮打过的没个1000牛米拆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33拆不下来螺丝的原因就是用风炮上的螺丝,风炮劲儿太大了把螺丝拧得太紧。出厂时候上的螺丝,扭矩没那么 ...

850NM感觉上的安全啊,如果咱自己用350NM的电扳手感觉有危险,高速上长距离来回转向,一圈下来是不是心理上不如850NM上的安全, 总之这个350NM的电扳就不是拆轮胎用的,500NM左右的产品可能还差不多

网友B:
用电动工具 / 气动工具【拧紧】轮胎螺丝都是违规的,无良修理工偷懒,最终的锁紧必须手动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动工具 / 气动工具【拧紧】轮胎螺丝都是违规的,无良修理工偷懒,最终的锁紧必须手动进行。----------- ...

感谢,我得研究一下

网友C:
大部分汽车轮胎螺丝扭力值,按标准走,电动扳手都能打下来,但我喜欢把轮胎扳手用脚蹬一下,这样基本拧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850NM感觉上的安全啊,如果咱自己用350NM的电扳手感觉有危险,高速上长距离来回转向,一圈下来是不是心理 ...

家用汽车厂出厂紧固扭力就一百多牛,虽然因为我外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低,但是肯定经过验证了,很多东西不是越大越安全,万一拧滑丝了怎么办

网友D:
针对楼主帖子中的一些观点做一下讨论:
1.电动扳手的转速一般都是在2000转~2900转之间,没有你认为的2000转左右这么低,起子机的转速会高一些,但也没有你认为的那么高,一般来说有刷的冲击批转速会慢一些,比如大有5228的转速只有2200转,无刷的会比较高,比如米沃奇2853是3600转。
2.电动扳手的扭力值范围比你认为的要宽很多,基本各大品牌都有1000N以上的电动扳手,也有更高的,比如米沃奇2867扭矩2400N,2869扭矩2900N,英格索兰有一款电炮扭矩能达到3000N。850N的风炮是轻型的,那些流动补胎的所携带的中型或者重型风炮也是可以达到2000N以上甚至是三四千N的。
3.大有5733 plus宣传的拆汽车轮胎并不是虚假宣传,一般轿车和SUV的轮胎锁紧扭矩是120NM左右,视车子的重量和马力会有上下浮动。如果是用标准扭矩锁紧的汽车轮胎,用5733 plus是可以轻松拆下的。但是现在的修车店大多不负责任,用风炮啪啪啪一顿打就完事儿,也不管实际的锁紧扭矩超过了标准值有多少,这样长时间用严重超标的扭矩锁紧的话是容易损伤螺栓和轮毂的。你可以去途虎工场店看看,他们从来不用风炮来紧螺栓,都是用手预紧之后再用扭矩扳手紧到预设的扭力值。
4.锐奇6412D的各个档位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听声音就能知道转速有明显的差别。我实测过6412D的二挡扭矩只有三档的一半多一点。威克士WU132是好机器,我也很喜欢,但是威克士是比较习惯虚标的,所以它标称的各档位扭矩和最大扭矩只能说是可以大体参考一下。
5.若是正宗铬钒钢、铬钼钢等材料造的六角转换柄是能承受200N的扭矩的,我之前随便买过一款宣称是用铬钒钢材料的六角转换柄,把它插在172上面拆轮胎,锁紧扭矩是180多N,拆下来之后看了一下只是在六角柄的表面有痕迹,没有任何的形变,也没有明显的磨损。若是使用得伟等大品牌的六角转换柄只会比我这个连牌子都没有的货更结实。
6.GDX18V-200就我个人感觉来说是有点鸡肋的,看参数它是挺高的,扭矩200N,冲击频率4200次,这两个参数都比牧田172高,但是看乔工社的评测,它的性能却比172差不少,我在油管上也看过一些它的评测,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台机器的性能一般。机身比172重,长度比172长了3cm多,关键是性能还比172差了不少,又没有172的操控和功能,实属鸡肋产品。其实楼主为何不考虑一下米沃奇2853呢?论暴力,冲击批里面无出其右,扭矩达到了220多N,很符合你的要求,裸机600多块钱,并且米沃奇的电池也不贵,不比GDX18V-200香得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楼主帖子中的一些观点做一下讨论:
1.电动扳手的转速一般都是在2000转~2900转之间,没有你认为的2000转 ...

十分感谢学习了,等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汽车轮胎螺丝扭力值,按标准走,电动扳手都能打下来,但我喜欢把轮胎扳手用脚蹬一下,这样基本拧不动 ...

还好不是越野车轮胎,现在新款越野车轮不能乱加固、紧固,不然四个轮子就乱跳。

为什么丰田陆巡、霸道可以随便玩越野,除了发动机螺丝必须按力矩来拧,其他随便扭。

换成牧马人或猛禽试试,特别是近几年常用的充入惰性气体的多地形轮胎,坚固螺丝扭力不对,就会跑偏、跳簧,甚至急陡、急弯会出现脱地现象。在坦克300这种玩具车上优为明显。

牧马人前轮142N·m,后轮147N·m,正负不超过1.2N·m;猛禽前轮127N·m,后轮122N·m;经过几年实地越野测试,越野车轮胎螺丝扭力不对,不单是加快对减振、避振、轮毂、刹车等配件损耗,最大问题还是会造成轮胎侧面磨耗,对安全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针对楼主帖子中的一些观点做一下讨论:
1.电动扳手的转速一般都是在2000转~2900转之间,没有你认为的2000转 ...

博世GDX18V几种型号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GDX18V-EV是原型机,在此基础上开发了1800C;而其它型号基本上都是EV无刷机基础上发展出来了的。

GDX18V-200C完全是迎合亚洲市场做出的,减少了实体电子档位,增加了蓝牙控制,还将夹头改成能使用双头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学习了,等我研究一下

网上那些评测,包括国外测试初步,真正公正、中立去测试几个大品牌电动工具的极少,基本上都会打上广告营销字样。

我买电动工具完全是业余使用,另外成了抚摸党。因此,交过不少学费,甚至经测试后,都折价卖出不少。

就拿米沃奇12V平台工具来讲,只是原厂主机,基本上都是比较耐操的,质量也挺不错,配件也比较丰富,维护也简单。最大问题就是电池,米沃奇老款机器使用的三洋18650,后期改为三星20R、25R,新款使用三星26J、30QJ,前两年还使用过力神18650,但是相对而言,输出动力、电池耐用、电压稳定上差异很大,其中最好的还是力神R227和JT21。

-------因此,米沃奇失败之处就在于电池包的电池芯选择上,所以米沃奇无论是12V还是18V平台电池,都喜欢DIY。自己DIY电池包,选择最多的就是SONY VTC5A和VTC6,前者输出动力足、功率高,只是单节容量只有2500--2600mah之间,VTC6基本上可达到3000mah。

网友E:
年前回老家,叔叔喊装个篮球架,车上就一把吃灰已久的雷力迅电扳手,咚~咚~咚,没电了
还好家里有前不久自己组的3并电池,换上,哒哒哒哒哒哒,瞬间高大上有木有,几分钟就搞定了
然后又搬出一大堆快递,说是太阳能灯,其中有3个要装墙上的,懒的拉电线,继续电扳手吧,拆下套筒换上钻夹头,再翻出根三角陶瓷钻头,啥墙都不怕,二楼阳台外侧,打一个孔大概1分钟,敲入塑料膨胀管,再换上批头转接套上批头拧入螺丝,咔咔,一个灯就装上了,一体式太阳能灯安装是方便,同样位置另一边也装一个,手臂有点酸,早知道要打墙我就带电锤回来了
然后大门口还要装一个,但那里贴的大理石,我感觉这根陶瓷钻头可能会搞不定,于是出去买免钉胶,老板说刚卖完,然后一头扎紧仓库翻找起来,我还纳闷呢没了就没了呗,找啥呢?过了会儿拿了一管出来了,说还有半支,不介意的话拿去用吧,老板,你是个好人!粘个灯,用点透明胶临时固定,分分钟搞定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贴对联又用了点免钉胶,不错,贴完了看天气不错,叔叔说要买油漆画篮球三分线,于是又出去买油漆,顺便拿上半支免钉胶给他还回去,天气确实不错,才画好没一个小时又下雨了

网友:
一般的家用车轮胎螺丝拧紧扭矩是100n.m左右,出厂都是很标准的,大有5733拆装毫无压力,但汽修店的傻逼没几个知道扭矩是啥,全是拿风炮哒哒哒拧死,5733当然拧不动了

网友:
这年头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敢发帖

网友F:
5733和同等规格的电动扳手拧不下来家用车轮胎螺丝,100%是因为汽修店根本不知道扭矩是啥的傻逼用风炮把螺丝打死了。扭矩这玩意是大学工科的知识,汽修店高中都算学历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733和同等规格的电动扳手拧不下来家用车轮胎螺丝,100%是因为汽修店根本不知道扭矩是啥的傻逼用风炮把螺丝 ...

那工科知识里面,是不是还说明了如果用100NM,每隔两三天就要再紧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前回老家,叔叔喊装个篮球架,车上就一把吃灰已久的雷力迅电扳手,咚~咚~咚,没电了
还好家里有前不久自 ...

大理石是全瓷的,电锤会打碎,三角钻头会钻烂,最好就是圆桶形的那种钻头来钻这个,这种钻头不怕掉尖也没有尖,慢慢磨就行,如果后面是空的,最好用飞机胀塞(当然咱们可能也备不这么齐),但用免钉胶不应该,因为这个东西干了很硬,可以到文具店买两面胶粘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