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金正龙飞翔金刚系列XY-1209多功能可视播放器拆机附电路图

楼主(2022-02-06):
金正龙飞翔金刚系列XY-1209多功能可视播放器拆机附电路图

网友:
这个唱戏机用的夏普屏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可换电池不错,比品牌Android平板内置好,省的换电池去胶。

网友A:
4400mwh可还行,其实只有1200mAH

网友:
两边那排按钮是干啥的,我看电影美军电脑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就一直纳闷,一个唱戏机比单买个屏幕都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跑图很费神,资料宝贵。

网友:
兰花指兰花指

网友:
唱戏机用的屏幕分辨率太低了,还不如手机看视频舒服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00mwh可还行,其实只有1200mAH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套路。
一些知识少的人们,就会觉得这种电池不错,当买回去开始使用的时候,用着用着就发现端倪了,可能会问道:这电池容量这么大,怎么没多长时间就没电了?
其实,这只是注意看了数值,没注意看后面的容量单位是mAh还是mWh。

容量:61440m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