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清明节快到了,想买个工具拜山的时候除杂草

楼主(2022-02-06):
不知道买哪种好,

网友:
想法值得肯定!

网友A:
你这是去拆迁的吧,哪是去除草的啊

网友:
这要是买了拿过去,非得把地下埋的人气活了

网友:
打火机怎么样,还有放大版的火焰喷射器,详见上甘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去拆迁的吧,哪是去除草的啊

没在广东做过清明吧,去年就是借的油锯清理,我爸提前清理的,不然清明那天根本做不完。因为清明只有三天高速免费时间,时间比较紧,我都是提前回去,然后清明当天回珠三角。去年是借的油锯,但是要弯腰做,今年要买一个

网友:
如果不是手碗粗的树,用最后的割草机,配个直板的刀头就得了。2-3根手指粗的小树都能砍得断。

网友:
24V10A的电池能用1小时左右。要考虑电够不够用。

网友B:
选最后一种,用打草机吧,一般来说山上长的是草而已,还不至于用上油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在广东做过清明吧,去年就是借的油锯清理,我爸提前清理的,不然清明那天根本做不完。因为清明只有三天 ...

太恐怖了吧,我浙江的,现在都迁公墓了,小时候去山上扫过墓,也没你这么恐怖的,一把镰刀2小时也能清完了,你们那长什么啊要用锯子?一般最难清的是竹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最后一种,用打草机吧,一般来说山上长的是草而已,还不至于用上油锯。 ...

要是砍竹子最后那种估计马上会没电吧

网友: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记得带包除草剂喷一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恐怖了吧,我浙江的,现在都迁公墓了,小时候去山上扫过墓,也没你这么恐怖的,一把镰刀2小时也能清完 ...

拜山要走山头的,家族的墓不集中一个地方和山头,哪里风水好就哪里,不是熟人带路在山上可能路都找不到。我这一般是用最后那种。

网友:
买柴刀吧  柴刀 砍野树 草 都合适  电锯砍树合适 但是不适合修草    最后面的打草机适合那种易断的草   不适合树枝 什么的 打不断的

网友:
锯和除草机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恐怖了吧,我浙江的,现在都迁公墓了,小时候去山上扫过墓,也没你这么恐怖的,一把镰刀2小时也能清完 ...

好几个分散

网友:
有一种园林用的长杆小油锯,可以锯路边的小树枝,锯杂草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必须油锯,我们南方半年不上山路都挨杂草灌木淹没,一路砍
电池受不了

网友:
当然是买最贵的

数码论坛烧工具,从来都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
这是除树用滴。前年我买的样式像第二幅的那个。可惜好几年用不上一次,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