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牧田18ra 牧田原装110伏充电器改装220伏!

楼主(2022-02-07):
牧田原装110伏充电器改装220伏!第一步确认充电器是好的!第二步去掉或者更换更高等级压敏电阻!第三步把最大的滤波电容的耐压等级换成400以上的!容量可以小一点,原装的是200伏800微法!可以选择400伏150微法替换!第四步把另一个小的初级电容的耐压等级也更换为400伏以上!保证电容容量不变。改装完成!可以上电测试。

网友A:
120v~240w?这个标签 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v~240w?这个标签 我有点看不懂

就是120V电压,功率240W

网友C:
这个好像是牧田充电器中是快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120V电压,功率240W

这个能有240W?

网友D:
能这么简单改一下就行吗?

网友:
如果图片多点,清晰点,可以多加分
开关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这么简单改一下就行吗?

搞懂了!也就不那么复杂了!脉宽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牧田充电器中是快充的!

对!9安快充

网友(2022-04-04):
9a快充。。。原来快速充电技术早就存在

网友(2022-06-09):
难道这个电源没有启动电阻什么的?

网友:
这个一定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v~240w?这个标签 我有点看不懂

中间是交流的符号,不是120V至240W

网友:
补充完善一下,把启动电阻(如果有的话)加大一倍,另外开关管的耐压值也要大于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