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欧来德3W三色光LED筒灯改装的球泡灯

楼主(2022-02-07):
早先买的欧来德2.5寸3W三色光LED筒灯,用了正白、暖白各6个5730贴片,组成两路,都采用2并3串,共正极。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用的深圳芯飞凌出品的S4220,逻辑状态:A->B->(A+B)/2。点亮顺序正白、暖白、双色。恒流芯片用的深圳稳先微电子出品的WS3240,实测正白3.5W、暖白3.5W、双色3.4W。改装成E27螺纹口的铝质球泡灯,将点亮顺序改为暖白、正白、双色,做床头灯使用。最近出现暖白点亮后,正常亮一会,变成全部微亮。初步判断分段调光调色部分出现问题,恒流部分正常。拆开后,发现点亮后,内部发热比较大,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两边的电容失容,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买的欧来德2.5寸3W三色光LED筒灯,点亮顺序正白、暖白、双色。

WS3240
深圳稳先微电子出品的WS3240隔离恒流芯片,TO-92封装,隔离3W球泡灯方案,高恒流精度、高效率、低成本。实测正白3.5W、暖白3.5W、双色3.4W。

S4220
深圳芯飞凌出品的S4220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内置40V开关管,无需外挂开关管;外围原件简单,无需对AC输入检测;多个电源同时使用时无逻辑紊乱的问题;内置限压电路,保证可以更宽的工作范围;兼容隔离和非隔离的应用。逻辑状态:A->B->(A+B)/2。点亮顺序正白、暖白、双色。

改一下连接灯板线序,改后第一档暖白,第二档正白,第三档全亮。

最近出现暖白点亮后,正常亮一会,变成全部微亮。实际效果没有这么亮。

拆开后发现点亮后,内部发热比较大,连接线和板子有变色,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两边的电容失容,造成工作异常,更换后恢复。

两路输出,共正极,红线正极,黑线第一路负极、白线第二路负极。

红圈中的电容决定状态保持时间,默认使用1uF的电容,可以保持5S左右,即在5S左右通断开关,可以改变点亮状态。

红圈中的电容失容,2.2uF的容量只有0.3uF,22uF的只有0.4uF,更换后恢复。顺便把连接线换成28AWG的耐高温硅胶线。

换下来的电容

相关链接:

拆解欧来德3W三色光LED筒灯,改E27螺纹口球泡灯

网友A:
要早起上班的鸟儿,来看一看不睡觉的蜗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早起上班的鸟儿,来看一看不睡觉的蜗牛。

不喜欢美女了么?

网友:
半夜十二点的帖子,lz也要早点休息明天上班啊

网友:
发热是个问题

网友:
还是太热了~

网友B:
灯珠的颜色还是太热了,老化快。

铝基板后面硅脂要重新涂,要厚,不然与灯座翅片接触几乎为零。只有中芯那一点接触,还是个空心筒。

网友:
谢谢分享,驱动不错,隔离+恒流+调光调色。

网友:
以前活动价买过一个这个品牌的3W筒灯,造型和楼主的一样,驱动是横流的。这个筒灯后面的散热片挺厚的。

网友:
买了松下的筒灯,没拆过,亮度和稳定性感觉很不错

网友:
好像低压侧没稳压反馈,担心灯珠金线烧断,然后烧驱动管,尽量用不易开路倒装芯片灯珠。

网友:
散热还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C:
家里也有一个驱动器,按正确的顺序是: 白光、黄光、暧光。但是白光亮的时候,黄光也发弱光,黄光、暧光正常。修一很久也没有修好……

网友D:
球泡led通常安装在小灯罩里,热阻更大。我手里几个7w的都改成2w多,温升才能控制在20~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的颜色还是太热了,老化快。

铝基板后面硅脂要重新涂,要厚,不然与灯座翅片接触几乎为零。只有中芯那 ...

平时常用暖白,灯珠有光衰,不是很厉害;灯板后面有硅脂,与散热片接触良好,发热不是很厉害。主要是TO-92封装的WS3240不能调整LED端工作电流,没法降功率使用,电源驱动发热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也有一个驱动器,按正确的顺序是: 白光、黄光、暧光。但是白光亮的时候,黄光也发弱光,黄光、暧光正 ...

这种特殊情况确实不好修,个人觉得如果是排除接触不良的情况,估计是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的问题,可直接换电源驱动来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泡led通常安装在小灯罩里,热阻更大。我手里几个7w的都改成2w多,温升才能控制在20~30度 ...

球泡恒流led驱动,一般都有过热保护功能,通常过热会自动降低LED端工作电流,降功率使用,尤其是那种光源、驱动一体的,使用久了,点亮后会因为过热,慢慢降功率使用。手头有几个光源、驱动一体的LED球泡,用久了,亮度下降明显,主要是因为电源驱动过热,降功率使用的缘故。

网友C:
因为没芯片,也判断不出是驱动还是分断器的故障,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芯片,也判断不出是驱动还是分断器的故障,就是这种……

你这驱动看着还可以,可以调整LED端工作电流。图片不清楚看不出芯片型号。手头有多余的灯板的话,可以自己判断一下是否驱动有问题。
方法:找块12W以上的双色灯板,没有的话找两块12W以上的灯板也可以,要同型号的。估计驱动是共正极的,灰线接正极,白线接第一路负极,黄线接第二路负极,如果第一路点亮时,出现一块灯板正常点亮,另一块灯板微亮的话,估计电源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