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65寸曲面屏电视换芯翻车记(SAMSUNG UN65HU9000)

楼主(2022-02-07):
同事家的65寸曲面屏电视据说集线盒坏了,现在已经过保了,在保内的时候商家给换了个盒子,这个电视必须要接集线盒,不然什么用也没有。同事说送我了,好家伙,第一次拉这么大电视,基本上后排座放到,后面完全铺满。拉回来,想着找个型号差不多的,把主板换过去,不用盒子了。上网找了找,正好有人在卖一台屏破了的曲面屏,型号不一样,拉回来拆开研究研究吧。结果竟然屏的接口不一样,完全不能直接替换主板。翻车了!

网友A:
型号不一样都敢换?没烧屏就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都敢换?没烧屏就算不错了

没换啊,拆开一看,排线不一样,装不上

网友:
修集线盒吧,大不了重新买个

网友:
最值钱的屏不坏就可以了

网友:
曲面就是个噱头,卵用没有,还难看

网友:
还是嫩了些,同样型号的主板都可能不一样,弄不清楚两者的结构的话只能花冤枉钱了,

网友:
集线盒到屏是什么接口,不能直接当显示器用吗?

网友:
目测主板有DP口或者HDMI口,只是未引出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啊,拆开一看,排线不一样,装不上

还好排线不一样没上,你要看着排线一样上了说不定就烧逻辑板了!主板别乱换,逻辑板电压不一定一样的!要配就配原装原型号板!要么就配通用板。

网友:
集线盒是个什么梗,不拆开瞅瞅?

网友:
六楼的正解,这种屏只适合我看到过的香港的住户,观看距离只有两米不到的。

网友:
集线盒应该不会复杂的,拆开看看吧,我估计专用接口里面也是通用技术,甚至集线盒都没完全坏,可能很好修

网友:
看看液晶电视用的集线盒长啥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