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低格和全0填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07):
这两个概念有点混淆,全0填充是不是在低格的上一层,没有覆盖填充柱面和磁道?只是所有数据层面填零?那引导扇区是在哪一个层面上?

网友:
低格就是全盘扇区清零,也就是全0填充,但是全0填充分两种,一种是把设备列举为一个完整擦除的对象,一个是把分区列举为擦除对象,但凡在分区内全0填充的都叫覆盖,全盘清除后重新接入设备是会提示初始化的

网友A:
我记得低格是填F,不是填0。F是无数据,0是有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低格是填F,不是填0。F是无数据,0是有数据的。

F是16进制,二进制就是1

网友:
搞不太懂,只知道Victoria的全盘写入是写入LBA,但是它修复逻辑坏道好用,HDTune是全盘填充0,写完确实磁盘管理器提示初始化。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
硬盘清零是填FF还是00?
印象里Flash的初始值都是FF,那么SSD的初始值是哪种?

网友:
低格要全部可操作区域都读写2至3次来确保可用区域都可以达到在范围内的可读写要求,损坏和不符合要求的区域标记弃用,填零只是可利用部分全部写一遍。

就像一颗青菜,厨子把菜切好炒熟端上来,你吃就可以了,中间切菜、菜根,烂叶子扔掉炒熟加调料你不会也做不到。

引导就像做菜最后加调料那一步。

网友:
学习了,可惜还没有完全明白。感谢分享。

网友: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没区别,两种方式都能完全消除数据。对于磁盘修复来说低格应该还带一个写G表的功能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有坏扇区那就一定要用低格,否则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
硬盘清零是填FF还是00?
印象里Flash的初始值都是FF,那么SSD的初始值是哪种? ...

都有,不同软件定义还都不太一样,我遇到过初始化为全00的,也有全FF的,甚至有随机数字和模式化排序的

网友C:
低格可以更新G表,充零只是写一遍硬盘。

网友:
学习了,我通常都是全盘填零(手头的工具软件有填零功能、无低格功能),顺便可以清理一遍逻辑坏道。

网友:
严格意义上的低格,是完成从物理块地址(PBA)到逻辑块地址(LBA)的映射,也就是生成译码表.这玩艺通常要用工厂软件才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格可以更新G表,充零只是写一遍硬盘。

你说的是错的,低格是一种写盘,不能更新G表。只有扫描(读取)才能判断块的好坏,从而更新G表。

我修过几个自己的老硬盘,当磁盘上有坏道的时候,你全盘写入数据是不会有任何报错的(因为没有任何校验措施,数据扔过去就过。除非磁头错误,或者盘片划伤,磁头无法寻址,导致错误,这个是硬故障,没救的),但是全盘读取,就会有报错,提示读取错误,从而引发C5、05、01等数值的更新。

包括我用WDR 5.3的时候,带P表格式化就是一种低格,但低格不会对P表、G表做任何更新,只有测试--扫描功能可以。

网友:
1T的硬盘低格要多久?以前4G的低格要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