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年第一帖:热水器打不着火了,从紧急抢修变成防护改造

楼主(2022-02-07):
放假前晚突然发现热水器打火后立马熄灭,换电池、调水火旋钮都没搞定,看来得拆了
老的直排式

微动动作正常,当然看现象也不是它及水压阀的问题

感应针貌似也没问题

最后发现是超温开关这里断线了

一定是该死的老鼠咬断的

把线重新焊上

打火正常

紧急抢修算是搞定,但还得解决老鼠的问题
家里很久没老鼠了,发现排气孔没防鼠格栅,难道是从这里进来的?

找到张铁丝网

测量好排气口外径

剪个大一圈的圆片

这网子表面有层塑料,得先除掉,避免在排气口燃起来

直接放燃气灶上火烧,好臭

烧完

清理掉残渣,里面的铁丝好细,不过老鼠应该咬不断

弯成这样的罩子

扣在排气口上

贴上铝箔胶带固定一下

套上排气管,就可以了

这样老鼠就不可能从外面再钻进来了吧

烧一下,没烟气

考虑到有老鼠光顾,指不定还在家里
热水器底部空隙也能进老鼠

用铝箔胶带封堵一下,铝箔胶带没强度,但也许老鼠尝到是金属味就不再咬开

再加强效果,下面铺上粘鼠板,叫它有来无回

防护改造完成,但愿能起效果,最好能抓住罪魁祸首

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吉祥!!!

网友:
烟道式,考虑安全和年限,该换了。

网友A:
直排的不安全,最好换强排。

网友:
兄弟是大大牵挂的人呐,太艰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排的不安全,最好换强排。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也改换了吧,安全最重要,还是要强排

网友:
把进气口都封了

网友:
底部还是建议用网挡着,防老鼠也不影响进气。
另外要不改个强排

网友B:
热水器底部都封了,还能进气吗?

网友:
老虎不发威,耗子猖狂哈哈

网友:
2004,比俺家的还老。
没明白那个开关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底部都封了,还能进气吗?

这种热水器有下侧面两边都有进气孔的,下面封死也不怕。

网友:
下部封死会缺氧燃烧不良

网友C:
竟然进老鼠了?不过换的网子眼太大,老鼠可以轻易通过,再找个细网眼的最好~

网友:
直排不安全。。

网友:
从厂里搞点零件回家装个婴儿车,装过来装过去,结果还是一挺马克心重机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进老鼠了?不过换的网子眼太大,老鼠可以轻易通过,再找个细网眼的最好~ ...

特制的烧烤架有了,老鼠肉也快了,加点孜然椒盐差不多了吧

网友D:
我的热水器每次开的时候都轰的一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热水器每次开的时候都轰的一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一般刚点着时都会听到轻微的轰的声音。如果响得很厉害,那可能是爆燃。点着前燃气进多了。可能点火延迟了。如果是老式热水器,先看看电池是否该换了。如果是新式的,看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