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使用硬盘盒时误用24V,硬盘电路板烧了,这个两脚贴片元件是啥

楼主(2022-02-07):
使用硬盘盒时误用24V,硬盘电路板烧了,这个元件是啥

网友:
稳压二极管,这里起保护作用,超过电压就导通
可以直接拆掉,同时检查周围0欧电阻和保险电阻是否有烧开路的

网友:
估计是         SMA6J10CA-TR   10V的TVS管  保护作用的

网友:
拆掉也可以,如果有配件最好安装上,防止下一次插高电压烧掉设备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头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