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飞利浦台灯的10.5V电源ZHX-10.5V/0.66A-CV-B1

楼主(2022-02-07):
6-7年前单位年会奖品的飞利浦台灯在春节前出现了异样,三个档位都是大约间隔1秒闪一下,直接拆开台灯也没有发现异常,测量输入电压是发现电压跳动厉害,一会10.5V,一会5V,判断大概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为了验证下台灯有无问题,用可调电源加电10.5V,结果这一操作把自己彻底整迷糊了,原来灯还闪烁亮的,可调电源加电后彻底无反应了,又把台灯板子拆出来捣鼓了好久无解。只能先去修修适配器的问题了。最终适配器修好后,用适配器台灯就正常了,也问问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台灯控制板

配套的适配器,10.5V输出

拆开后,简单测量了下电容、二极管,上电发现副绕组没有供电,测量副绕组是断路,拆下来后脚位连接出断线了,补上后还是电压跳动,前后折腾了好久发现是红圈处脱焊了,不知道是做工问题还是时间久了,板子上好多焊脚铜箔一动就掉了,重新补焊了一遍又用704满背涂了一遍,收工。

网友A:
对飞利浦深恶痛绝,以前有个电熨斗,是回收料做的,太阳下一晒几年就酥了,他们以为环保,结果带来更大的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飞利浦深恶痛绝,以前有个电熨斗,是回收料做的,太阳下一晒几年就酥了,他们以为环保,结果带来更大的浪 ...

我的电熨斗也是你这种情况,外壳边沿一碰就掉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飞利浦深恶痛绝,以前有个电熨斗,是回收料做的,太阳下一晒几年就酥了,他们以为环保,结果带来更大的浪 ...

也就飞利浦剃须刀头还行,其它找代工厂。飞利浦流明LED倒装芯片灯珠耐用,可惜很多台灯用日亚金线封装,时间长了乱闪到断路。

网友:
现在飞利浦,三星,LG什么都是浮云了,国内代工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飞利浦除了剃须刀其他都要考虑清楚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除了剃须刀其他都要考虑清楚才买

6、7年前单位年会的赠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除了剃须刀其他都要考虑清楚才买

电动牙刷也还好吧

网友:
飞利浦台灯还是可以的,不过给熊孩子弄断就铰链处,用AB胶粘好作为维修台灯用。

网友C:
为啥你用可调电源10.5V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用可调电源10.5V不亮呢?

我也不晓得啊,触摸完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