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东芝Q200-EX-M2显示IO设备损坏

楼主(2022-02-07):
系统环境Windows7,问题前征兆,多次系统开机卡logo,按重启键就正常开机使用,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
这硬盘当时一次买了两个,还有一年质保,还是很想找回里面的数据的,东芝硬盘真可怕,数据找回了,这俩硬盘直接挂咸鱼,还是机械硬盘靠谱

网友:
硬盘挂了呗,有重要数据就找数据恢复的吧,没有就直接挂咸鱼

网友:
总的来说,电子产品有一定几率的损坏。

但是我还是只相信三星。

但三星手机我肯定不会买,因为它用安卓系统。

网友:
这个盘是PS3110主控,有软件可以升级固件,论坛有教程,但是不好搞也容易坏,建议换新然后挂臭鱼出掉

网友:
建议备份数据然后找售后吧

网友(2022-04-13):
在保挂啥咸鱼呀?直接找售后退款就完事了,可能连退货都不要

网友:
我的也坏了,京东给8.5折退款了。

网友(2022-06-12):
直接找售后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