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带12.5V数码指示灯的车充

楼主(2022-02-07):
在停车场捡到一只车充,一看有数码电压显示(小惊喜),如果是车充坏了,数码显示一般坏不了,可以移做他用。

主角登场——车充。正极发热,周围塑料已融化变形,看来是坏的。

两个USB口中间带数码显示。

参数。4.8A,我只能呵呵。

撬下盖板,用螺丝刀捅出板子,有数码管。

板子背面没有元件,左边的三个焊点(板子与USB口的接线)开焊,已补焊。

USB口背面(数码管的背面)。没有集成电路,怎么显示电压?

数码管下面是黑色海绵,看来情况不妙。

正面。输入滤波电容35V/100uF,输出电容10V/200uF。

芯片CX8528

芯片参数。

通电。无论电压高低,只显示12.5,哦,原来是“12.5”指示灯

装进壳子的效果。

看芯片还不错,带载实验,2A输出。

2.5A输出,有线补。

车充板子与数码管板子衔接处三个焊点开焊,导致无输出,补焊修复。数码管显示的12.5是固定的(怎么显示的呢,数码管是正常的三位数码管,六根引线),但芯片还可以,输出2.5A肯定没问题,没有继续试,即使能输出3A,散热也是问题。
谢谢围观!

网友:
正常数码管显示固定数字也要扫描吧。

所以还得有扫面电路。

除非这个数码管是定制的,只有12.5字节部位有灯珠,然后一起通电。

网友:
同款路过,一直在用,就是这个电压显示很鸡肋,白天几乎看不清字

网友A:
数显仿的越来越像,以前是两颗LED加遮光板,后来改成模块。建议换电压表头替代。

网友:
显示电瓶电压的么

网友:
应该是个电压表头?

网友:
我捡那个是DCDC芯片烧了,电压表是真的,拆下来做了一个ATX电源测试器。

网友:
太有才了,什么电压都是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显仿的越来越像,以前是两颗LED加遮光板,后来改成模块。建议换电压表头替代。 ...

这么小的电压表可不好买,一直没碰到过。

网友:
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12.5

网友:
难道楼主这个是山寨版???我刚翻出来以前优惠购买的,和你这个侧面的丝印一样,通体全黑的,没有蓝色USB和银环,刚试一下,显示电压很准的,路由器9V。

网友:
还过数显的,还好电压数字会变化

网友:
有坛友们分析的那么复杂吗,做假厂家非得浪费个真正的数码管(甚至还有驱动电路)?
拆解过商家促销活动送的充电宝,百分比电量显示部分就是4个发光二极管外面罩上个不透光的塑料片,如果想显示什么内容,在遮光层上刻出相应字符让其透光就行了(比如25%,50%等等),显得非常高大上。这个所谓的“电压表”不一样可以批量定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