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了个读卡器 读不出来 能帮忙看看这个SSD啥情况嘛?什么主控呢

楼主(2022-02-07):
SMI的,具体那个主控芯片啊,小白不是很懂,哈哈,求大佬支持

网友A:
好像是Intel定制的慧荣主控,暂时没有配套的软件,我都是搬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Intel定制的慧荣主控,暂时没有配套的软件,我都是搬板解决

搬板里面数据还能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搬板里面数据还能在的吗?

这是固件问题,不是主控坏了,估计难恢复

网友B:
你这个是NVMe的硬盘盒吧?要换成SATA的硬盘盒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NVMe的硬盘盒吧?要换成SATA的硬盘盒才行啊

我是sata的硬盘盒

网友:
搬板保数据的话,你要找飞机哥。

网友:
定制的2258H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