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爱老公补补水

楼主(2022-02-07):
闲着也是闲着,这电池有1节过放过,,不知是不是这节,11年4月的电池,循环不知多少了,内阻330毫欧了,cs2a都拒充了,加了去离子水0.5ml降到36了,还在慢慢降,看来有点用,会不会漏电再说,反正当玩了

别一节

这节加了0.4ml,内阻比较低,已试放电0.2a致0.9v,放出1.8ah
方法是一边弄个口,用锉先放掉电,小电磨就注意点

高温胶布粘一下,防短路,

镊子夹下橡皮,这个可以看到排气孔,然后放个细铜丝之类进去

然后放个东西卡在中间,让气孔有缝隙,

我是用镍钢点焊带,0.15的剪了个尖

边缘毛次除一下,,重点,不要伤橡皮阀,重点说3边,不要伤到橡皮阀,不要伤到橡皮阀,不要伤到橡皮阀,
不论用什么方法,就是打排气通道,东西要光滑,不要伤到橡皮阀,我是觉得夹一下,放在平面上就行,拔出来也方便。
然后弄点水上去加热,有泡泡出来就对了,加热到烫手就让他自然冷却,保证气口有一滴水,少了就加一点点,我用的小针筒。

不同电池可能排气孔大小不同,这个比较大。

网友A:
怎么样加的水?有效果吗?

网友B:
用过最好的是比亚迪的电池容量低点但可靠,爱老公循环次数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C:
这电池很烂,买了20节5号20节7号两年左右全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加的水?有效果吗?

可以烫热了,放进冷的蒸馏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加的水?有效果吗?

内阻低了,其它要看

网友E:
去离子水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很烂,买了20节5号20节7号两年左右全不行了。

早期的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最好的是比亚迪的电池容量低点但可靠,爱老公循环次数多了就不行了! ...

爱乐普吧!4节一起买的,内阻什么都很好,用的少点,有2节有过放,但内阻没变,很多都改锂电了,有用cr(锂锰3v)的,钴酸锂,铁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加的水?有效果吗?

我是在底部糖锡后钻孔,加水后把锡封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烫热了,放进冷的蒸馏水里

要控制量的,那样可能加太多,充电会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离子水是什么东东?

反渗透膜处理过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底部糖锡后钻孔,加水后把锡封闭就可以了

很早就干过,锡会硬化,而且焊时有气出来,不太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加的水?有效果吗?

看我最后描述

网友G:
镍氢都能加水?正好有4节飞利浦的内阻高了充不进了可以试试。楼主能把加水的方法再说的详细点吗?镊子夹橡皮是啥意思?

网友:
这都能补水?厉害

网友:
放电池进高压锅,加纯净水,用九块九的打气筒从锅嘴上打压,控制好压力就能达到加水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控制量的,那样可能加太多,充电会流出来

充电会蒸发出来的,这样可以的,手电论坛精华帖能找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会蒸发出来的,这样可以的,手电论坛精华帖能找到这个

加过多后首次充电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镍氢都能加水?正好有4节飞利浦的内阻高了充不进了可以试试。楼主能把加水的方法再说的详细点吗?镊子夹橡 ...

我拍几个照片,你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