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装到一半,傻眼了

楼主(2022-02-07):
两个充电宝,一个荣耀(还在华为时的)AP02L,5V2A的非快充,一个一般山货,但支持9V快充。
山货电池明显不行,想着把荣耀的电池和山货的板子杂交,就完美了。
于是,先拆山货

还顺利。然后拆荣耀,这质量也太好了,卡扣卡的非常紧密,大力出奇迹后,必然一地鸡毛,边缘狗啃的似的。
于是拆下荣耀的电路板,准备把两块电池焊一起后,引出电线和山货板子连接,然后发现问题大了,负极磨一下表面,助焊剂帮忙,能焊接,正极就傻了,怎么磨都不能焊接,一点不沾锡而且明显正负极金属片硬度不一样,正极软一些,(原机是点焊的),没有点焊机,搞不上去,郁闷

网友A:
弄点盐酸锌助焊吧。

网友:
论坛点焊机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点盐酸锌助焊吧。

不行,弄了也不沾。负极就行。

网友:
找个电容,怼一下

网友B:
这种点焊的,你拆的时候拆错了,只能找点焊机焊

电路板上那里是一片焊上去的镍片,拆的时候是要连着镍片焊下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点焊的,你拆的时候拆错了,只能找点焊机焊

电路板上那里是一片焊上去的镍片,拆的时候是要连着镍片焊 ...

电池往电路板也是点焊上去的,根本不能锡焊加热拆下。两个电池的极片叠合再对折一下,然后整体点焊到电路板上。

网友C:
那个是铝的,没转镍,业余条件下建议不要焊了,找个铜片用螺丝装上去,空间不够的话,用鸡眼铆钉。

网友:
这种聚合物电池,我也弄废了好多个,怎么都弄不上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铝的,没转镍,业余条件下建议不要焊了,找个铜片用螺丝装上去,空间不够的话,用鸡眼铆钉。 ...

这电池为啥单正极用铝片?有啥深意?

网友:
我一看见圆环电感就感觉这玩意输出的是方波,然后觉得这是垃圾

网友:
http://www.juda.cn/news/10891.html

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铜铝箔导电性好,质地软,价格便宜。我们都知道,锂电池工作原理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电化学装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种介质把化学能转化的电能传递出来,这里就需要导电的材料。而在普通材料中,金属材料是导电性最好的材料而在金属材料里价格便宜导电性又好的就是铜箔和铝箔。同时,在锂电池中,我们主要有卷绕和叠片两种加工方式。相对于卷绕来说,需要用于制备电池的极片具有一定的柔软性,才能保证极片在卷绕时不发生脆断等问题,而金属材料中,铜铝箔也是质地较软的金属。最后就是考虑电池制备成本,相对来说,铜铝箔价格相对便宜,世界上铜和铝元素资源丰富。

  二是铜铝箔在空气中也相对比较稳定。铝很容易跟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在铝表面层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阻止铝的进一步反应,而这层很薄的氧化膜在电解液中对铝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铜在空气中本身比较稳定,在干燥的空气中基本不反应。

  三是锂电池正负极电位决定正极用铝箔,负极用铜箔,而非反过来。正极电位高,铜箔在高电位下很容易被氧化,而铝的氧化电位高,且铝箔表层有致密的氧化膜,对内部的铝也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对于锂离子电池来说,通常使用的正极集流体是铝箔,负极集流体是铜箔,为了保证集流体在电池内部稳定性,二者纯度都要求在98%以上。随着锂电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用于数码产品的锂电池还是电动汽车的电池,我们都希望电池的能量密度尽量高,电池的重量越来越轻,而在集流体这块最主要就是降低集流体的厚度和重量,从直观上来减少电池的体积和重量。

  锂电用铜铝箔厚度要求

  随着近些年锂电迅猛发展,锂电池用集流体发展也很快。正极铝箔由前几年的16um降低到14um,再到12um,现在已经不少电池生产厂家已经量产使用10um的铝箔,甚至用到8um。而负极用铜箔,由于本身铜箔柔韧性较好,其厚度由之前12um降低到10um,再到8um,到目前有很大部分电池厂家量产用6um,以及部分厂家正在开发的5um/4um都是有可能使用的。由于锂电池对于使用的铜铝箔纯度要求高,材料的密度基本在同一水平,随着开发厚度的降低,其面密度也相应降低,电池的重量自然也是越来越小,符合我们对于锂电池的需求。

  锂电用铜铝箔表面粗糙度要求

  对于集流体,除了其厚度重量对锂电池有影响外,集流体表面性能对电池的生产及性能也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负极集流体,由于制备技术的缺陷,市场上的铜箔以单面毛、双面毛、双面粗化品种为主。这种两面结构不对称导致负极两面涂层接触电阻不对称,进而使两面负极容量不能均匀释放;同时,两面不对称也引发负极涂层粘结强度不一致,是的两面负极涂层充放电循环寿命严重失衡,进而加快电池容量的衰减。

网友D:
TqKa也不是啥山货。电路中规中矩,我有三四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TqKa也不是啥山货。电路中规中矩,我有三四个呢

电池衰减比较多,就是想用他的板和荣耀的电池,谁知道荣耀这电池正极是铝……束手无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电池为啥单正极用铝片?有啥深意?

防短路过热,电池芯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衰减比较多,就是想用他的板和荣耀的电池,谁知道荣耀这电池正极是铝……束手无策 ...

确实,电路板可以,电池不太好。我的几个都是三年前的目前还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短路过热,电池芯炸了。

铝片就不短路过热?

网友:
所有软包电池正极都是铝的,需要转镍,下次注意不要把那部分拆坏就行,按8楼的方法也可以最好是用点焊机转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电路板可以,电池不太好。我的几个都是三年前的目前还都能用。

我这个也是能用是能用,连一个手机都充不满就没电了,然后停充后按按钮,还能显示2格电。

网友:
用盐酸,或者消毒液抹一下,或者助焊剂抹一下增加附作力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