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颗LED驱动电源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2-02-07):
LED灯不亮了,经查是驱动电源坏,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这颗电阻无穷大。电阻串在220v电源线接口,本人小白,就爱折腾,不知道电阻多大?是不是保险电阻,可否保险丝代替?

网友A:
3.9Ω 3.9欧姆。

网友B:
一般10欧姆,有保险限流作用,若果烧了,首先检查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Ω 3.9欧姆。

怎么读的,黑棕棕金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10欧姆,有保险限流作用,若果烧了,首先检查有无短路

没发现有短数,可以短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读的,黑棕棕金橙?

好像你刚好反过来了。

网友:
根据经验,橙开头的通常都是橙橙(33)、橙蓝(36)、橙白(39),在这里作为保险电阻用,后面又有金环,那推断它就是3.9欧啰。替换的话不一定非要原阻值,10欧以内的绕线电阻都可以的,用NTC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坏电阻都炸掉一块了,估计是有其它毛病的,要查出来才能换,否则再炸,甚至导致扩大故障。

网友:
做保险用的 没有就直接上个1A保险丝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读的,黑棕棕金橙?

大爷明显是色盲了,老花镜都不行吗?这颜色就是黑金金橙橙,反过来读才是正确的,你可以当3.3 ,3.9欧来用,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不是驱动用的,它断了后级有短路,还要继续查的。。。。

网友:
查下,整流二极管,一般是整流二极管坏的概率大。保险电阻一般10欧1W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