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48寸液晶电视无背光维修求助

楼主(2022-02-07):
老丈人家里用的电视,康佳48寸的LED电视,突然无背光了,开机后用手电筒照屏幕可以看到画面,也有声音,就是没有背光。感觉就这样扔了挺可惜,想试试修一下。
今天把电视拆开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理,求教一下坛子里的大神,指导一下该如何检查维修。

图片上传以后压缩的比较厉害,我尽量文字描述清除一些。

↓这是拆开背壳以后的样子,三块电路板,左边电源板,右边主板,下边逻辑板。
电源板上面有一个小插头,插头有两组正负线,线路连接到了背壳里面(屏幕里面)猜测这是背光的电源线。把这个插头取下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单独测量亮度正负电线的电阻,都没有显示值(开路?)。开启电源后,测量这个插头的正负极电压,为0。
电源板右边有个插头,线路连接到主板上,测量这个插头上的12V电压,开机后只有11.2V左右,偏小,但是屏幕有画面可以遥控,似乎正常。测量WIFI小板的电源电压是3.3V,似乎也正常。

↓条码上电视型号LED48E330UMZ,P/N:72000780YT V0,M/R:AN15-0221MZ6

↓主板上方丝印板号 RTD2995 (D)0,主板中间丝印条码内容:*35020457 2015-02-05  REV-00,主板右下方条码内容:780YT 48E330U 1 2995 150611T41,AN150221R003300

↓逻辑板应该没问题,就不多说了,三星的

↓电源板全貌。左上角丝印内容:
P/N:*35019000
POWER SUPLY:3401117
日期2014-09-05
KIP+L090E02C1(-03)
REV-02
中上部条码贴纸内容:
34011174 AN150221DY1 150612K9A
B8R022275

====================2月8日更新======================
今天把电源板背面拍了不少照片,也做了一些测试。
1、分析电路可知,背光插头的两组背光线是串联的。
2、开机后,PS_ON蓝线有3.66V左右的电压。
3、开机后,背光正负极无直流电压,有50hz    2.4V左右交流电压。
4、VD754二极管是串在背光里面的,断开背光插头无电测试,用二极管档测试有0.6V左右压降。接上背光插头带电测试,二极管两端无电压(0.02V左右电压)。
以上就是测试的一些结果,供大家帮忙分析。下面是照片。
↓这是蓝黑信号线旁边丝印的标记,PS_ON应该就是背光控制信号吧?经测试,PS_ON信号有两根线,一蓝一黑,黑线和地是通的。

↓这是插头背面

↓这是电源板背面全貌。观察走线,PS_ON信号蓝线是走到了电路板左上方向中间区域一大块密级电阻二极管的位置,这一块电路我看不懂

↓:电源板上部分的背面,这应该是背光的电源控制电路吧?

↓:这是PS_ON蓝线走到的电路位置,下面一个贴片二极管的引脚边我用红笔标了一个小箭头,就是PS_ON蓝线连接到的位置

↓:这是背光控制电路里看到的两个MOS管,CS3N25A4D

补充内容 (2022-2-22 22:17):
20220222补充:
电视已修好,确实是背光坏了,40块钱买了一套灯条换上就好了。
取屏幕的方法就是在论坛里看到的用透明胶粘起来,确实方便。

补充内容 (2022-2-22 22:18):
图片在后面楼层回复,各位可以看看。再次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背光开关信号BL-ON。

有信号可能是背光板保护,背光板保护可能是本身故障,比如电容问题导致电压异常;也有可能是灯珠开路,短路造成背光板保护,这种一般开机会闪一下。

网友B:
一般不是灯管坏就是驱动坏,要是灯管坏的话自己修比较麻烦,要把屏整个拿起来,弄不好就会碎,最好还是找专人修

网友C:
感觉背光像是主板上那个红黑+黑白的4线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背光像是主板上那个红黑+黑白的4线插头

错!那是喇叭输出线。

网友D:
CCFL的背光吧,测灯管没阻值正常啊,连接好电压表再开机,看有没有瞬间高压,有,换灯管,没有查bl-on信号过来没,应该在那几根蓝黑线里面。
简单不花钱的办法,电源板拆下,重点查升压变压器和电容,可能有环形焊点裂纹。

网友:
修吧,拆吧,反正都有扔的可能,不如拆一下可能可以救死回生

网友E:
VD754是不是去背光的二极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背光开关信号BL-ON。

有信号可能是背光板保护,背光板保护可能是本身故障,比如电容问题导致 ...

感谢熊猫哥指点!
开机没有闪的,一点亮光都没出现过。
BL-ON信号是在蓝黑线那里面找吗?改怎么测?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FL的背光吧,测灯管没阻值正常啊,连接好电压表再开机,看有没有瞬间高压,有,换灯管,没有查bl-on信号 ...

明天我看看。这个电视是LED的背光,不是CCF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看看。这个电视是LED的背光,不是CCFL的

测一下灯条,不行就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熊猫哥指点!
开机没有闪的,一点亮光都没出现过。
BL-ON信号是在蓝黑线那里面找吗?改怎么测?明天 ...

应该是在蓝黑线一组里面。

LED寿命是真的不如CCFL。

最主要的很多用户不知道降低亮度看电视,其实电视调到自己能接受的最低亮度,既护眼,有延长寿命,还省电。

我2009年买的明基电视,10级背光亮度,新机我长期1级亮度,现在大约2到3级亮度,到现在还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灯管坏就是驱动坏,要是灯管坏的话自己修比较麻烦,要把屏整个拿起来,弄不好就会碎,最好还是找专 ...

死马当活马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FL的背光吧,测灯管没阻值正常啊,连接好电压表再开机,看有没有瞬间高压,有,换灯管,没有查bl-on信号 ...

今天仔细检查的电路板背面各个焊点,没有虚焊。
背光是LED的,主楼补充了一些测试和照片,大佬看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VD754是不是去背光的二极管?看看

分析电路看了,确实是去背光的二极管。主楼补充的检测和照片,大佬帮忙看下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蓝黑线一组里面。

LED寿命是真的不如CCFL。

主楼补充的检测和照片,大佬帮忙看下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电路看了,确实是去背光的二极管。主楼补充的检测和照片,大佬帮忙看下把谢谢 ...

既然有开灯电压。

就查这个背光芯片的通病吧,有就能搜到。

再来就是去保护试试。先掂量再说,然后看看要修哪里。

网友:
按楼主说的,这个电视你应该自己修不了。PS-ON,是主板发出给电源板的开机信号,按你说的,有图像,只是背光不亮,我认为背光灯条坏的居多,需要整个拆开以后更换灯条方可。

网友:
先别管背光电路,拿可调电源试灯条先

网友:
找到了这个板子的电路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