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款RGB氛围灯,没想到集成度这么高

楼主(2022-02-07):
某个保险公司的礼品,防止广告嫌疑,我把广告信息打码了

插电
可以看出灯光亮度调节是PWM

可以触摸调色

还有遥控器

功能还挺多的

可以3节5号电池供电或者5V供电

拆开

啊这,一块八脚芯片集成了灯光控制,遥控,触摸及多种灯光模式。。。
NB

5v输入与电池供电之间有二极管隔离,防止5v把电池充漏液

3张GIF动图,有点考验浏览器的性能

网友:
看着挺漂亮,内部材料一般,拆得好

网友:
这玩意一般都是买东西送的,上面都有品牌标识。

网友A:
我还以为是22世纪黑科技全息成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22世纪黑科技全息成像呢

用全息成像当礼品成本就有点高了

网友B:
那个保险电阻多大?

网友:
触摸一个脚,红外一个脚,LED三个脚,电源一个脚,地一个脚,貌似还少一个脚

网友:
集成度低的电器产品也是难得了,集成度高的东西太多太烂了。

网友C:
全息个毛线,就靠上面亚克力导光成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息个毛线,就靠上面亚克力导光成图形。

就是刻上线条
凹槽散光

网友:
如此简单啊

网友:
挺吸引眼球的

网友:
给他后面,切掉改成一个洗墙灯不错

网友D:
这玩意有嘛用,看着就挺没意思的。

网友:
单颗功能这么多,应该是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有嘛用,看着就挺没意思的。

确实没用,所以丢角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保险电阻多大?

这没有保险电阻啊,这种产品为了控制成本也没必要加保险电阻

网友:
我的手机网页卡了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
硬件简单的,程式复杂点,所以程序猿一般发量稀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