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电源时序器还有救吗?(封帖。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2-07):
开关后发现时序器没有动作。拆开后发现其中一个小板子上面的一个八脚芯片炸掉了。这是啥芯片啊?能否买个直接替换?

在下面坛友的帮助下,直接拆了一个闲置的12V开关电源板替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只是拆过来的电源板没有螺丝固定孔。笨人只能动用环氧树脂大法,一坨上去了。哈哈。。的确笨,但是好用牢固。后期拆卸也方便。

网友:
只是辅助供电罢了,看下直流输出电容多大,替换一个电源就好了,电源就1块或者2块钱的货色,不值得换芯片吧

网友:
直接换一个V数相同的电源就是。

网友:
驱动开关变压器的,崩掉的片片能找到的话,放回去,就看到型号了。如果没有了,就看看有没有写输出电压,按这个自己去咸鱼买个拆机电源吧。

网友:
12包邮解君忧。

网友:
可能是12v或24v继电器的电压,看电容直接换电源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这就是个电源板,看继电器线圈电压,买个电压一样的电源模块换进去就行
追求完美的话可以把线路图抄出来,根据引脚功能反向分析用的什么芯片,8脚芯片常用的就那么几种,高压部分的元件要仔细检查,炸成这样肯定不止烧了芯片

网友:
开关电源的主控芯片,看继电器电压直接换个开关电源吧

楼主:
大千世界,只有数码之家的坛友最解忧愁!感谢感谢!感谢上面所有的回复朋友!

网友:
换个12v电源就会好

楼主:
封帖。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