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硬盘启动咯噔响如何拯救?

楼主(2022-02-07):
一个希捷企业硬盘,用作家用监控海康录像机的存储硬盘,因为偶尔电线跳闸,导致硬盘一启动就咯噔咯噔响好几下,我拆下来挂到电脑上,用lowformat低格了一晚上,第二天测试,还是一开机,硬盘就咯噔响,开机自检识别很慢,但是最后还是进入优盘的PE系统了,分区也能分区,大文件拷贝进去也没报错,但是C盘装系统却怎么也启动不了,不管是ghost还是WinNTSetup,拷贝完一重启,就提示找不到bootmgr文件,而且开机还是咯噔咯噔响,这个该怎么拯救?是不是硬盘前面几个扇区物理损坏了?怎么屏蔽坏扇区?

网友:
敲盘还拯救啥

网友:
试试 希捷  自己 的  “龙维修”  SeaTools  SeaTools Bootable   SeaTools (Windows)

网友A:
找不到Bootmgr跟硬盘咔咔响没啥关系...

网友:
送废品站去拯救吧。

网友:
这种不建议用了,监控平时没有用,有用的时候你就知道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Bootmgr跟硬盘咔咔响没啥关系...

系统怎么装都启动不了,一开机还咯噔咯噔响,自检识别也特别慢

网友:
敲盘了,准备报废吧

网友:
磁头有问题,没有价值维修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还是换硬盘吧,不值得搞了。

网友:
坏道了,越用越卡,直到完全不能用。。。

网友:
可能断电,导致引导文件损坏,用bootice软件,在pe下写入主引导,再写入C分区引导NT6的文件,不然启动不了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