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芯片吹不下来想换热风枪,谁能给推荐一下(已解决)

楼主(2022-02-07):
方力2246EN板子是高温锡。
在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下已经拆下来缓存和16GB闪存。设定380度、拆掉风嘴、芯片周边用耐高温胶带保护、涂助焊剂、放在80度的砖上,吹了近10分钟下来了。然后又顺利焊上了512MB缓存和一枚128GB的闪迪闪存,开卡成功。感谢各位朋友热心指点迷津,这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至关重要!我总感觉又不是让我们做芯片,通过被指点、自己下手练、不怕交学费,掌握作业knowhow是迟早的事儿。
方力家客服很牛,我曾经咨询过怎么拆,一句话给我噎了:不懂你别买!我这个纯粹是兴趣爱好,为周围朋友服务,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以后都可能是我的卖家!

补充内容 (2022-3-3 09:21):
新买了一台速工aifen861dw热风枪,以前拆着费劲的件,容易多了。风力大小可以称心如意地调整,焊接也很舒服了。正可谓手巧不如家伙妙,工具要得....

网友A:
我不信吹不下来,多放点焊油四百度高风速

网友B:
上下夹击! 下面垫个100摄氏度的加热台

网友C:
把那个细风咀取下来就行了

网友D:
这858风枪应该够用,吹不下来要么是技术不行,要么是芯片有胶,需要除胶
去外面找修手机的,找有加热台的那种,轻松拿下

网友:
下面用加热台,上面用大风嘴

网友E:
858必须用大风嘴,我一开始也是用小风嘴,结果怎么都吹不下来,到网上一查,原来是旋转风不能用小风嘴。

楼主:
引用 网友E:
858必须用大风嘴,我一开始也是用小风嘴,结果怎么都吹不下来,到网上一查,原来是旋转风不能用小风嘴。 ...

谢谢,我抽空再试试。下面垫250°C的加热平台温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信吹不下来,多放点焊油四百度高风速

谢谢。加了焊油,温度也400了,可能是风嘴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夹击!  下面垫个100摄氏度的加热台

下面250度平台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细风咀取下来就行了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858风枪应该够用,吹不下来要么是技术不行,要么是芯片有胶,需要除胶
去外面找修手机的,找有加热台的那 ...

技术不行,没有经验,新手

网友F:
所以这种2合一没什么用,速工2020D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单面板子用恒温加热台方便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这种2合一没什么用,速工2020D试试吧

谢谢,是个好主意

网友:
下面要用加热台预热至少20分钟。
这个牌子SSD个人没有啥搞头,没啥数据坏了就出掉算了。

网友G:
大风嘴,风速最大,300度足矣,不要400,400吹下来芯片差不多也报废了

网友:
这种风枪我一般不用这个细嘴帽,直接螺旋风吹就行。不行就加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风嘴,风速最大,300度足矣,不要400,400吹下来芯片差不多也报废了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