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遇到怪事了 按一下电视遥控器 照明灯突然灭了

楼主(2022-02-07):
照明用的灯带

灯带遥控器

电视遥控器

看电视的时候突然灯灭了 然后不知道啥原因 检查了电路也没有问题 按一下灯带遥控器的on键 灯就正常亮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试着继续按电视遥控器 结果发现只要按下数字键2 照明灯100%灭 按下电视遥控器的数字键3 灯带就亮了

按下电视遥控器的其他的按键 彩色灯带有可能会变色或者闪烁 奇怪了 灯带和电视机完全不是一个厂商的东西 难道遥控编码一样了 这不太可能吧 解释不通

网友:
测过照明灯的无线待机功耗多少吗?可以的话,也考虑

网友:
现在肯定重码了

网友A:
红外有重码串号现象正常,没加密一说的吧?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很巧 编码一样
我家灯带的遥控器能控制音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有重码串号现象正常,没加密一说的吧?

是没加密 但是码一样了就很巧

网友:
巧合,重码了

网友:
我家的灯也是这样!

网友B:
应该是相似度很高,电视机遥控器的编码肯定要比灯带复杂,应该是电视机红外编码的2和3的编码中包含了和灯带指令极其相似的编码段。

网友:
一般电视的盒子的遥控器编码是指令码+厂家码  识别到正确的厂家码+指令码才动作  不然就无视    而你的灯带的遥控器可能就没有厂家码  只有指令码  所以重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相似度很高,电视机遥控器的编码肯定要比灯带复杂,应该是电视机红外编码的2和3的编码中包含了和灯带 ...

电视遥控器的其他按键虽然不能让照明灯带有反应 但是按电视遥控器7 8 9 信号源 菜单等不止这些 按键可以让彩色灯带变色是是啥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视遥控器的其他按键虽然不能让照明灯带有反应 但是按电视遥控器7 8 9 信号源 菜单等不止这些 按键可以 ...

电视遥控器有一小部分按键能让照明灯带或彩色灯带有反应

网友:
不同设备的部分按键编码方式碰巧一样,就会产生这种情况了。我家的客厅LED大灯带红外遥控,因为跟电视机机顶盒的遥控编码有重合,遥控大灯时也会导致电视机误操作,最后只能收起灯具的遥控器不用了。

网友C:
有次还把空调开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次还把空调开开了。

空调应该不会 空调遥控带屏的发送的是模式代码 应该不会和其他遥控器重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应该不会 空调遥控带屏的发送的是模式代码 应该不会和其他遥控器重码 ...

很长时间了,不是电视遥控器就是灯的遥控,或者电视盒和功放的,就发生过一次。

网友:
刚看到这帖子,同事说他家里的电视遥控器也能控制照明灯带变色,小孩子乱按发现的

网友:
肯定是重码了, 不同家的东西,发生干扰的概率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