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卡司Nas N5200 pro如何内网唤醒WOL?wake me on软件始终无法唤醒

楼主(2022-02-07):
前几天发了一个请教贴色卡司(Thecus)Nas N5200 pro如何内网唤醒WOL?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因为刚刚过年回家,已经无法编辑那个帖子了。现再开一贴。

家里有一个台湾宏普的Thecus N5200 pro的NAS,登录它的网页版界面,可以设置wol的enable

这是它的实物外观

背面,那个黑色网线连到光猫路由器上。光猫路由器IP 192.168.1.1,NAS IP 192.168.1.75

用电脑测试,wake me on软件,始终无法唤醒,请问坛友,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A:
机器没有设置开启唤醒功能,,软件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mac对了,基本上都是机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有设置开启唤醒功能,,软件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mac对了,基本上都是机器问题 ...

经过大师你的指导,发现是要接到NAS的wan口就可以唤醒,手机和电脑无线连到光猫路由器,光猫路由器用一根网线连接itv口和NAS的wan口,这样都能唤醒。

证明了WOL的核心是mac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大师你的指导,发现是要接到NAS的wan口就可以唤醒,手机和电脑无线连到光猫路由器,光猫路由器用一根 ...

我没有看过你机器的说明书有关与WOL的那项,那么多的网口,我也是不清楚是接哪个网口才能唤醒的,一般的黑群晖都是只有一个网口的,设置与排除故障就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