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探测墙内5cm深暗线的diy方案或产品

楼主(2022-02-07):
求个探测墙内5cm深暗线的diy方案或者产品

如题,市面上的感应电笔,还有万用表上的N CV也试过,埋设不深的两厘米可以探测到。 但是如果贴了瓷砖就基本上探测不到了。

网友:
猜测,只是猜测,暗线应该是用工频检测,辅射范围不算高,大约用接近检测约在1-3CM左右,你试试,把线的供电断掉,使用高频信号输入电线的一端,用自制的检测应该可以检测得到了。大体频率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受物体阻碍就大吧,用10KHZ的信号试试?

网友:
金属探测棒好用,不过几百块钱看你能不能承受了

网友:
收音机试试

网友A:
两种思路,
可以用网线寻线仪,这东西有成品,原理是给暗线通高频信号,然后用接收端测信号强度,信号最强处下方就是线
也可以给线通低压直流电,另一边短路,让线适度的发热,然后在墙外用红外热成像仪观察,寻找温度高的地方

网友B: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电线两头通大电流(几A的电流)的直流电,然后有一种测磁场强度的高斯计,大概率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电线两头通大电流(几A的电流)的直流电,然后有一种测磁场强度的高斯计,大概率可以测 ...

好想法。执行有难度。

网友(2022-07-13):
金属探测器没用,周围的钢筋就能干扰。用寻线器增加发射器功率是个方法

网友:
用多级工频放大器探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思路,
可以用网线寻线仪,这东西有成品,原理是给暗线通高频信号,然后用接收端测信号强度,信号最强 ...

网线寻线仪没那么灵敏吧  我用的就没那么灵敏 离网线两三厘米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
测暗线位置做什么用? 说出来可以想办法给你解决一下

网友:
用网线寻线仪

网友:
寻线仪也受灵敏度和干扰限制,2CM的距离探测已经比较困难了。

网友(2023-07-16):
网线寻线仪可以用,不过灵敏度受埋墙深度影响较大

网友:
通电,借个热像仪

网友:
探测仪还是觉得博士的靠谱点,至少不会瞎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