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车牌照明灯

楼主(2022-02-07):
原装牌照灯是那种5瓦卤素直泡,一边加装倒车影像摄像头带一个led灯,另一边就换成了led,一次买了十个,两三个月烧一个,快换完了,不胜其烦。

荧光粉都烧褪色了

不分正负极之整流桥加电阻限流,3串

罪魁祸首是这两个,为了部分车型不报警,并了两个120欧电阻,应对灯丝检测或者功率检测
计算可得功率2.4瓦,发热巨大几乎无散热,背后的鳍片简直就是逗你玩。
全部led拆掉换了3颗0.5瓦直插,限流电阻改180欧姆,实测14.4V下电流刚好20mA。
另找一2瓦100欧姆电阻跨接在两头,并用导热硅脂填满和鳍片的间隙。手工实在烂,有碍观瞻成品就不上图了。

网友:
灯不亮摄像头拍不到更好...

网友A:
那个灯只要是晚上开车就是常亮的,因此稳定比省电更重要。卤素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灯只要是晚上开车就是常亮的,因此稳定比省电更重要。卤素的就可以了。 ...

一边白,一边黄,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白,一边黄,难受

反正你也看不到

网友:
除了阅读灯和尾箱灯换了LED灯泡,其它全是原厂灯泡。因为只有阅读灯和尾箱灯不涉及安全,其它灯必须稳定可靠。

网友:
限流电阻改大点能用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