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魔百盒CM211-1-ZG 能用的2G运存线刷包

楼主(2022-02-07):
嘻唰唰了4个包,没有一个好用的,只求个2G运存,当贝桌面的包

网友A:
CM211-1增强版2+16当贝纯净版桌面卡刷包及教程,华为鸿蒙启动动画。

固件内置了语音,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去掉了所有内置,只保留一个当贝市场,开机动画为华为鸿蒙开机动画
重置机顶盒密码10086。
【卡刷包,不要担心刷机失败,要么失败要么退回原初系统】

刷机方法:
1、盒子联网进入设置打开ADB(交替按菜单和音量减键);
2、电脑上拷贝固件文件到U盘去掉固件的中文字保留update;
3、插上U盘到盒子上;
4、打开211-1免拆工具提示输入盒子IP地址192.168.*.*,接下来提示按任意键替换recovery;
5、盒子进入重启,弹出recovery选择,依次选择第二项的第二项找到update文件确定;
6、等待刷机升级完成大功告成。
【如果遇到recovery木有替换掉可以选择进入recovery选项位置,选择第三项,之后选择最后一项,之后选择update.zip    等待刷机完成计入即可,如果只有开机屏幕进不去系统就按菜单+音量-进入recovery】

软件安装方法:U盘建立文件夹YueMe_BOX名,把需要安装的软件放进YueMe_BOX插上U盘到盒子上批处理自动安装软件不需要手动安装,也可以直接放U盘手动选择安装。
WiFi设置密码:aDm8H%MdA

刷机包获取: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c67OK9S84CbF16YiBDalw
提取码: mmak

网友A:
看看这个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可以不

谢谢,不过我这这个是2+8的,2+16的包好像不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211-1增强版2+16当贝纯净版桌面卡刷包及教程,华为鸿蒙启动动画。

这个安卓版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卓版本是多少?

我转发的,也没有这个机顶盒,所以不清楚

网友: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