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vl716桥接SM2246XT写保护U盘刷固件后可支持trim

楼主(2022-02-07):
原来的帖子已经无法编辑了,故再发帖补充说明:
亲测这种vl716桥接SM2246XT写保护U盘通过刷固件可以支持trim,
也可以说是VL716确定是支持trim的(但需要刷新版的固件)
我刷的是量产网上最后这个最新版本VL716_R85_48_02_01-20191204-UMart
下载不需要权限,需要的自行去下载即可,记得还要对应的工具

刷新固件后,系统中能识别为固态硬盘,trimcheck检测也是生效的

刷固件后速度跟原来基本差不多

网友:
厉害了,解决我一个大问题

网友:
目前来说要不要TRIM我还有个人的一些看法
要的话优点有 (不展开)

但是突然断电可能会丢失数据或者FTL表,然后也有误格盘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初始化(低格和填充不讨论,那肯定没救),可能来不及数据恢复就被TRIM了
(注意是只说可能可能可能)

网友:
收藏备用,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
多谢!真的需要。

网友:
我之前也看到过,以为是某个厂家的特定固件,然后没刷。

网友:
没看懂怎么刷,回头百度搜索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看到2246XT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刷啊?下载了FW和程序,设置里面载入固件,点击自动运行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