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量产后,我的U盘容量居然大了一倍,神奇,各种检测已经做完,没问题!!

楼主(2022-02-08):
京东买的32G东芝U盘,主控是群联的PS2251-11(PS2311),一直找不到量产工具 ,昨天发现52群里居然就有,于是量产了。量产完毕,容量从28G神奇的变成了57.2G(64G的u盘,windows下差不多就是这么大吧?)。各种检测做完,不是假容量,而且性能基本未变。遗憾的就是我搞了一个CDROM区,量产后没有,而且这个量产工具再也无法识别这个U盘了,也没法再改了。

量产后的信息

mydisk test检测

urwtest检测,第二圈速度慢的原因是系统睡眠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A:
QLC模拟TLC或者TLC模拟MLC,我一个128G的雷克沙P20就是256G TLC模拟成128G MLC,速度很快

网友B:
估计就是一批64G的瑕疵晶元,封装后容量大小不一,于是干脆就限定为32G量产。

比如大多数都是32G到40多G到50多G的。偶尔有几个接近64G。

你这个刚好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LC模拟TLC或者TLC模拟MLC,我一个128G的雷克沙P20就是256G TLC模拟成128G MLC,速度很快 ...

p20不是mlc模拟slc么?

网友D:
自己搜群联抓一下坏块
感觉是高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搜群联抓一下坏块
感觉是高格

不是做了各种检测和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一批64G的瑕疵晶元,封装后容量大小不一,于是干脆就限定为32G量产。

比如大多数都是32G到40多G到 ...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靠谱的推测,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我遇到的辣鸡U盘量产都不会变大容量,,,,

网友:
有拿东芝颗粒搬到2263xt上一半是坏块 这个就是原厂颗粒坏块过多降半容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p20不是mlc模拟slc么?

不记得了是MLC模拟SLC还是TLC模拟MLC,我那个U盘挂了改成个256G的,我回头测下看看是MLC还是TLC就知道了

网友:
工具发下我也试试水

网友:
估计是降级片开半容。铠侠惯犯了

网友(2022-04-02):
可以请教一下量产方法吗,量产的时候有选择刷固件吗?

网友:
楼主,求私个2251-11的量产工具

网友:
买来不能直接用吗?是特意量产的?

网友:
我的 2309上面的颗粒跟你的很想,只不过 ID 末尾是 76E3 不是 7672
看来白片和降级片速度还是不一样

网友E:
量产后再也不认了?这是什么结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产后再也不认了?这是什么结局啊

换板或丟垃圾桶,我试了十几个,有百分六十左右就是那样悲剧的,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我的32G量产成了35G

网友(2022-05-25):
我的64g变成32g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