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倍压电路

楼主(2022-02-08):
手里变压器不少,但是输出电压未必合适,那么可以倍压来使用(小电流)

12v,400ma,倍压能得到多少伏

空载输出达到40v

加1K负载

下降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要小电流使用,当然我这里电容用的也不大
输出26v,即26ma

并联两个1K电阻,输出19.5v,即39ma,对我来说是够用了
输出达到0.8瓦,如果加大电容估计输出2瓦也是可以的,这个变压器是5瓦的

网友:
变压器自身好像也要耗电。

网友A:
12V400mA的变压器,升压到36V应该也有100mA吧。

你这明显达不到,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400mA的变压器,升压到36V应该也有100mA吧。

你这明显达不到,肯定有问题。 ...

哈哈,电容小了

网友B:
在学校时,有一次叫某同学捏住变压器初级,然后我把次级碰一下5号电池的正负极,同学瞬间跳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学校时,有一次叫某同学捏住变压器初级,然后我把次级碰一下5号电池的正负极,同学瞬间跳了起来{: ...

哈哈,我是让邻居小孩捏住老式电话机发电机的输出,然后我来摇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学校时,有一次叫某同学捏住变压器初级,然后我把次级碰一下5号电池的正负极,同学瞬间跳了起来{: ...

我用的是镍铬充电电池,同学不捏住的时候,能打出5mm的电弧

网友C:
注意这是工频变压器,如果频率太高了反而起不到变压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这是工频变压器,如果频率太高了反而起不到变压器的作用

没改变频率啊,接的220v

网友:
不如用升压模块

网友:
6009升压模块,电流很大的

网友:
我原来给6e2电子管供电就是双18v然后四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