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81的写保护设置方法

楼主(2022-02-08):
很多市售3281板子都不支持写保护功能,但有时候偶尔会用到,除了飞线还有别的办法吗?有
经过试验,使用SMI MPTool可以在不重新量产的情况下修改写保护状态。
设置方法如下:
1. 打开Debug窗口并启用全部功能
2. 点“Read CID”
3. 找到图中0x017B的位置,如图设置:

4. 点“Write CID”

实测SM3281AB可以支持。改完重新插拔生效。

网友:
卧槽厉害了大神,膜拜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顺便说一下,3281带写保护的板子,只要买爱国者3.0写保护那种,几乎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顺便说一下,3281带写保护的板子,只要买爱国者3.0写保护那种,几乎都是 ...

好吧(笑哭)我是指单主控板那种

网友B:
如果这里是51,那就是写保护状态,既然是处于写保护状态,那怎么还能改成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里是51,那就是写保护状态,既然是处于写保护状态,那怎么还能改成50呢? ...

您好,写保护指的是文件系统写保护,不代表flash内的CID区被写保护。
换句话说,难道会因为开着写保护就无法量产吗?(328x系列的量产信息全部储存在flash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里是51,那就是写保护状态,既然是处于写保护状态,那怎么还能改成50呢? ...

这就是DEBUG模式的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写保护指的是文件系统写保护,不代表flash内的CID区被写保护。
换句话说,难道会因为开着写保护就 ...

试了试,原来这主控的写保护引脚不是控制全部FLASH的写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