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路由器桥接的时候需要输入MAC,但是得到MAC后还是不能用

楼主(2022-02-08):
唯一可以不用输入MAC的,容易桥接的给电脑用呢,感觉手机有的时候信号不好,想用这个中继下,可是其它的路由器,不是找不到桥接就是需要输入MAC,WIFI信号是隐藏的,不然搜索就可以了,坛友让我安装WIFI魔盒、WIFI分析仪,的确可以得到WIFI的MAC,不知道为什么输入就用不了,连接不上
应该不是路由器问题吧?是不是我没有弄明白?

网友A:
用wisp试一下。
知道SSID和密码 选对加密方式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sp试一下。
知道SSID和密码 选对加密方式就OK

wisp是啥?信道、BSSID、SSID、密码都知道了,加密方式不知道哪个是,反正两个都不行。以前没有成功的弄过这样的呢

网友B:
你这用的是多少年以前的路由器呀?现在的路由连ip都不用自己改。10年前我有个网件有这种情况,需要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的是多少年以前的路由器呀?现在的路由连ip都不用自己改。10年前我有个网件有这种情况,需要mac ...

我也不知道!捡来的,但是自己买的也就很久以前的可以,现在的不是不能连接隐藏,就是不能桥接,有的能就是连接不上,可能我没有弄明白

网友C:
没看懂具体楼主说的是什么

哪个路由器跟哪个路由器打算中继,哪个信号再哪具体的等等都没看懂

网友D:
买一对TP的烟灰缸,价格便宜,自动组网,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对TP的烟灰缸,价格便宜,自动组网,不折腾

你说的是电力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具体楼主说的是什么

哪个路由器跟哪个路由器打算中继,哪个信号再哪具体的等等都没看懂 ...

腾达的做主,迅捷当辅,WIFI是隐藏的,位置够用了,手机都连接上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力猫?

不是,这一代的是ax3000,上一代是啥型号来着记不清了,就是外形像个烟灰缸,mesh自动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一代的是ax3000,上一代是啥型号来着记不清了,就是外形像个烟灰缸,mesh自动组网 ...

哦,我看看,送钱,看到有东西好好的不用心疼,比如我的小米5坏了,当时没有修好,就换了N8P,后来把5修好了,用也不好用,不用还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一代的是ax3000,上一代是啥型号来着记不清了,就是外形像个烟灰缸,mesh自动组网 ...

现在好多产品怎么都一个型号呀,比如ax3000,有小米、红米、普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一代的是ax3000,上一代是啥型号来着记不清了,就是外形像个烟灰缸,mesh自动组网 ...

在网上搜索到好几个呢!有开关面板的,有的和其它路由器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索到好几个呢!有开关面板的,有的和其它路由器没有什么不同

去看了一下,新的烟灰缸XDR3050,小砖头XDR3066
这两上都是内置天线的,3066带有2.5G插槽,比3050贵几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多产品怎么都一个型号呀,比如ax3000,有小米、红米、普联

这不是型号,是一个规格
AX3000表示5G和2.4G都是2*2的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型号,是一个规格
AX3000表示5G和2.4G都是2*2的wifi6

哦,是这样呀!

楼主:
看来问题是解决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的是多少年以前的路由器呀?现在的路由连ip都不用自己改。10年前我有个网件有这种情况,需要mac ...

我才想起来,K2刷潘多拉之类的在桥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