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更换戴森V7、V8电芯

楼主(2022-02-08):
提示:年前维修的,图片留的比较少,懒得排版,一股脑全发出来,大家凑合看看吧
年前同事家的戴森V7电池坏了,tb280左右买了个第三方电池不好用,主动请缨帮他维修,正好一直想要买一套更换电芯的工具,顺手就下单了内阻仪、电焊机、电子负载(测试太麻烦,用几次就不想用了,以后配合内阻仪查验电芯真伪用用就好了),第一次维修查了好多视频,有惊无险更换完成,焊接不熟练挺难看的,原装索尼VTC4, 2100mah,更换国产亿纬25P 2500mah,图的就是价格便宜,比进口电芯便宜了7-8成,一开始觉得满功率放电可能跟不上,后期同事使用说很正常,高速模式10分钟还有电,那么估算电芯实际放电倍率小于6C,25P足够用了
第二个同事的V8是听之前修V7的同事安利的,原装电池损坏高速只能用两分钟,原装是贴标戴森20700,2800mha,下单购买扩孔钻头和力神21700 4000mah,续航和放电功率远超原厂,关键价格便宜,原装镍带剪去拆焊变型部分用0.2的镍带补焊上去,再用电焊机点十几个点,感觉强度和过流能力不输原装,目前使用正常

楼主:
维修完成后测试正常 视频:

网友A:
挺厉害的,谢谢分享。想起来一个问题,v6会锁保护板,这个V7/v8换电芯竟然不锁,太良心了

网友B:
也有几张V6,锁板了亮红灯,还能正常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厉害的,谢谢分享。想起来一个问题,v6会锁保护板,这个V7/v8换电芯竟然不锁,太良心了
...

整烂了才好买新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厉害的,谢谢分享。想起来一个问题,v6会锁保护板,这个V7/v8换电芯竟然不锁,太良心了
...

一开始也怕锁板,后面搜别人维修教程都说按顺序拆电芯就不会锁,从负极开始按顺序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几张V6,锁板了亮红灯,还能正常换芯片吗?

淘宝有收费解锁的,不过也可以考虑买新保护板,国产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C:
竟然断电不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断电不锁?

按顺序拆电芯就不锁

网友D:
神奇  V7V8直接拆电芯居然不锁 V6好几个亮红灯

网友:
康康视频里有解锁V6保护板,貌似是电池和保护板装好后重置单片机就变蓝灯了

网友E:
点焊为啥点这么多点,一般四个点都足够了,你这密密麻麻的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估计要犯病

网友:
效果不错,只是焊点没必要这么多,

网友F:
有点牛逼,我换V6电池担心锁板还是买了块国产的,4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奇  V7V8直接拆电芯居然不锁 V6好几个亮红灯

V7 V8也锁的,按顺序拆电芯就不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为啥点这么多点,一般四个点都足够了,你这密密麻麻的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估计要犯病  ...

怕焊点不牢,多焊点尽量减小电阻,实用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牛逼,我换V6电池担心锁板还是买了块国产的,40多点

有惊无险换完了,同事的,锁板就只能多放几天等新板了

网友G:
我有个V8,点焊机啥的都有,高速只能2分钟,怕锁没敢自己换,目前没有报故障。拆的时候从负极开始拆,装电池的时候是从哪头开始焊接?正、负还是从中间随机?

网友:
原来按顺序拆就不会锁板啊。又涨知识了。那请问焊的时候应该按什么顺序往上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V8,点焊机啥的都有,高速只能2分钟,怕锁没敢自己换,目前没有报故障。拆的时候从负极开始拆,装电 ...

反方向安装即可,从正到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