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捡了一个ev18f定位器,有什么用处吗

楼主(2022-02-08):
捡了一个ev18f定位器,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
拆强磁、拆电池用。

网友:
拆流量卡用

网友:
先把电源给上,如果能联网,尝试找平台,然后挨个试,一般是用IMEI登录的,如果平台正确绑定不了,联系客服试试? 这玩意流量卡不会有太多流量,也就最多30m,装手机里也用不了,直接锁卡

网友:
没平台就没用,除了拆零件

网友:
一般贸易外置插头供电输入的都是租赁的活动抵押的车上面就被装这玩意    以便于看车哪去了  能拆个GPS模块玩玩

网友:
流量卡, 与物联网模块绑定了, 换其他同型号的模块或者换手机都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