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版本的虎牌电饭锅一样的毛病 都是煮稀饭定时煮保温时烧IBGT和保险丝

楼主(2022-02-08):
两个版本的虎牌电饭锅,一个JKW-A10W,一个JKA-A10C,都是在煮稀饭的定时煮和保温时烧IBGT 和保险丝,售后维修贵要800元,上海公司态度差,质量也就那样,建议不要购买

网友A:
某些人非要日货美货,坏了又修不起,何必,国产美的十年飘过,好用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些人非要日货美货,坏了又修不起,何必,国产美的十年飘过,好用得很

你的运气真好。我家几台美的,总是一年后功能键就失灵了,只能煮米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人非要日货美货,坏了又修不起,何必,国产美的十年飘过,好用得很

尽说大实话,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气真好。我家几台美的,总是一年后功能键就失灵了,只能煮米饭。 ...

那我运气还真好,三台美的,一台十年,两台六年,都是运气或者人品问题?

网友B:
你这台还好,拆卸比较简单。我家朋友送的的一台JPX-W10W欧版的,价值一万多,用了3个月,大年初二饭煮了一半坏了。拆下检查,保险丝烧了,想检查后级,拆卸还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运气还真好,三台美的,一台十年,两台六年,都是运气或者人品问题? ...

就凭你这个回答,你的人品还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凭你这个回答,你的人品还真好。

本来如此,人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还好,拆卸比较简单。我家朋友送的的一台JPX-W10W欧版的,价值一万多,用了3个月,大年初二饭煮了一 ...

看来,过几天后就会全面普及使用超过10万美元的电饭锅了。

网友:
一直用国产的,控制部分基本没坏过,就是内锅涂层容易斑驳,还行吧。下次试试日本的到底有多好

网友C:
用着象印的,内胆涂层几年如初,其他品牌的涂层已经斑驳了
当然,价格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国产杂牌第8个年头了,依然在服役

网友:
烧IBGT ,  是IBGT 质量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象印的,内胆涂层几年如初,其他品牌的涂层已经斑驳了
当然,价格不是一个档次的
...

五年的米家IH压力电饭煲,内胆涂层除了锅沿外侧棱边处少量磨损之外,没有任何损伤
误操作(没放内胆)进过一次水,拆机发现内部有针对进水的设计,没有任何故障

网友:
某鱼有二手的,敢用就买一个,数百元

网友:
松下挺好的,国产的价格,日本的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人非要日货美货,坏了又修不起,何必,国产美的十年飘过,好用得很

你那个电饭锅也集成电磁炉部分了?什么型号的

网友D:
20多年的美的,换过电热盘,内锅,按键不良,没配件,拆开刮一下,估计还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多年的美的,换过电热盘,内锅,按键不良,没配件,拆开刮一下,估计还能用几年 ...

如此看来这货的外壳质量是顶呱呱的!